[家电] 拆个陶瓷壳保险丝

楼主(2021-05-16):
好大个,里面是沙子包裹着铜片的,不懂瞎拆。

网友:
石英砂,灭弧作用好像

网友:
塔吊用的就是这样的,上下是铜的,陶瓷外壳,内填充石英砂。

网友A:
没有拆解过程,只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拆解过程,只有结果

就四颗螺丝,打开就是沙子,扔掉沙子就是铜箔,被打孔了的

网友:
以前拆过600A的,熔丝好像是两根铜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