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欧曼(ATM)EST 9米6原车导航接线

楼主(2021-05-16):
只有中控屏,没有背面线束。不知道接口定义。问北京戴姆勒售后服务,让海南一家售后回电话,说新版没见过。我从我车上折下忘了拆线束。想改家用24V供电能点亮并告知喇叭接线。

楼主:
绿色2+4针印有LVDS,蓝色四针印有USB,绿色好像接喇叭,兰色接北斗具体我也忘了。

网友:
没鸟有,只是个操作显示屏,功放之类的全在主机上

网友:
这只是显示屏 主板不在这上面

网友:
只是个LVDS标准接口的显示屏

网友:
蓝色座子估计是usb,绿色座可以找一下电源端尝试通电看看能不能显示,4根线感觉应该是有界面系统的

网友:
这个只是个电容触屏+显示屏,上面那个芯片是个显示屏驱动还把触屏I2C也集成到了4针lvds了,你标注2的那个是正极可能是5V供电,蓝色就是USB,没主机点不亮,要是有本事点亮你也不用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