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劣质充电器害死人!“华为”HW-050450C00拆解

楼主(2021-05-17):
在某鱼上购买了一套“原装”华为超级快充充电器,介绍说是手机配套的,手机没在了只留下充电器。对比商家图片与我之前原装的没有区别,于是下手……

因卖家给我的信息中笃定是原装,所以买回来也没仔细看,充电时候也显示超级快充。但很快发现手机总是特别烫,因之前快充也有发热,所以就没太在意。一个月后,我手机(P10)出现屏幕闪跳现象,手机背面一直很烫,充满电后几个小时就又没电了,于是再充,这样循环半个月后,手机突然不能开机了,显示没有电量,插充电器手机超级烫……经检修,手机电池、主板基本报废,已无维修价值。

恍然回想之前的征兆,我断定罪魁祸首应当是充电器。于是,一拆看究竟!!!
真是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直接上图

    后记:想想之前种种就后怕,手机居然还前后坚持了一个多月才挂。某鱼水很深,交易需谨慎!

网友:
充电器我看还行啊,是电池问题

网友:
山寨的啊,现在不治理不行了,到处仿货

网友:
闲鱼所为的原装充电器百分之九九假的

网友:
看印刷就有点出入了,字体还不是很清晰。

网友A:
作为一个数码之家的坛友,就不要搞玄学,那是贴吧和头条才干的事。

充电器就是个电源,怎么充电是手机的事,充电器只有能用不能用,充电快,充电慢的区别。

杂牌的最多功率不足,纹波大点的问题;这些问题进入手机后,会再次滤波,并DC-DC充电,到电池后的电流电压是手机“整理”过,合格的充电条件。

你跳屏是干扰,电池坏了也怪充电器,就算充电器不稳定,也最多烧手机充电电路。

网友:
什么原因?手机电池有保护板啊

网友:
即使是这样,也不至于就把手机充坏了

网友:
仿得还凑合,该有的都有。不过我只用随机附送原装或者紫米绿联之类的。

网友:
制假厂商也太不走心了,怎么连个配重都不加呢

网友:
你想相充入速度那么快,电流得有多大,发热是正常情况啊,电池干爆也正常
所以想想平时并不那么赶时间,慢慢充挺好的

网友:
这个看着不像真货啊,最起码安规应该做的隔离槽都不做

网友:
很明显是假冒的,不是正品。

网友:
你这输出电压就不对啊,超级快充不是这几个电压参数

网友:
一看就是假的    手机坏是手机问题  和充电器关系不大

网友:
4.5V5A和5V4.5A,哈哈哈哈哈哈,让我笑会儿,

网友:
虽然是山寨的,但是看着质量也还可以,不应该会损坏电话主板吧,

网友:
如果迷信品牌,就只能去官网才能保证买到正品,

要不然就买第三方的吧,至少比仿冒的山寨强一点

网友:
现在的手机充电通常会伴随不同充电协议,电压电流随协议变化以达到最优充电效果,因此假的充电器在协议设置上难以达到匹配,进而导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数码之家的坛友,就不要搞玄学,那是贴吧和头条才干的事。

充电器就是个电源,怎么充电是手机的事 ...

支持一下,充电电源不稳定,最多烧手机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