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塑料小风扇线圈问题

楼主(2021-05-17):
昨天拆了一个塑料小风扇,如下图这样(图片来源网络)转子有一圈黑色的磁条,有多个磁极,定子部分有两个带爪的铁罩,里面只有一个线圈,一个线圈是不能产生旋转磁场的,从网络了解这种电机启动时借助了弹簧的力量,带来的问题是噪音有点大,嗡嗡的响,我现在想能不能把这个线圈改成2个,其中一组接一个电容,这样两组线圈通电时就能产生旋转磁场了,

网友:
个人建议,别折腾这货了,直接换个直流无刷电机爽爽爽

网友:
一个风扇才十多块二十多。直接换吧。

楼主:
我是想厂家做成这样是出于成本考虑吗,做成2个线圈加电容成本也会差不多,

网友:
感觉换个价格贵的就好了。微风吊扇好像没什么可以折腾的。声音好像不是线圈带来的。

网友:
这叫同步电机,加线圈跟电容也解决不了的

网友:
嗡嗡响你得加润滑油,有积尘的用溶剂清洗干净,别的就别动了。

网友A:
夏天空调间尤其是卧室挂个微风吊扇那真不是一般的爽,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直流变频的可买。

网友:
不可能,因为绕组只有一组,磁极也只有一对

楼主:
微风吊扇的原理
转载

    微风吊扇的工作原理是一台采用永久磁铁励磁的同步电动机, 由于同步电动机较难起动,因此必须采用一个弹簧来帮助它起动。

    微风吊扇是只用一个线圈产生磁场,用永磁铁产生另一个磁场,2个磁场的反作用里产生风扇的运转。这样微风吊扇的运转就比一般的风扇少用了的电能,所以说微风吊扇是节能的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厂家做成这样是出于成本考虑吗,做成2个线圈加电容成本也会差不多, ...

应该是成本和利润考虑,我在河北那见到过最便宜每台小吊扇19元,微风夹扇每台25元。最初ZOLEE中联在启动弹簧一侧加滚珠轴承减小噪音,后来波士洁迦密山也是。做成两层爪极定子错位,多走两根线加分相电容应该可以,齿槽效应电磁噪音比单层小。

网友:
这种风扇的启动并不依赖弹簧,去掉弹簧同样能够启动,只是转向是随机的,增加弹簧是为了使风扇只朝某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
这质量太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天空调间尤其是卧室挂个微风吊扇那真不是一般的爽,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直流变频的可买。 ...

淘宝上有的,但那价格贵的一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