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规行货,随机附件。“华为”HW-050450C00拆解

楼主(2021-05-17):
正规行货,随机附件。“华为”HW-050450C00拆解,这是购买华为手机时原包装盒内的附件,应该不是山寨货了,可是这充电器就没用过几次,就烧掉了。

网友:
个别体质的问题吧,毕竟流水线出来的也并非每个零件都合格

网友:
看着做工应该是正品了,这个炸了应该属于电网不稳,或者运气问题

我手上一堆充电头子,用了十几年都没坏过一个,这种华为的一模一样的也有三四个

网友:
有意思,刚看了一个一样型号的据说山寨的,和你这个相差不少,把手机烧坏了。

网友:
充电头网拆出来是双层电路板结构,推断是一层低压输出,另外一层高压输入。

网友:
原件也有不良率!有些会用点时间出问题

网友A:
我的拆机贴和这个不一样点我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拆机贴和这个不一样点我查看

都是正品,代工厂家不同而已。

网友:
不同厂家出品,楼主这个是航嘉,你这个是赛尔康

网友B:
按照这个拆解,爬电距离这一项是合格的
网上热传的华为款充电器是爬电距离不合格,不像是大厂的分割

网友:
拿去保修哇

网友:
这么大的品牌会这么不耐用。

网友:
我家常年240V电压,用了N个华为手机,都是从官网或者京东官方店买的,还从未把充电头用坏过。楼主的手机如果是在京东、淘宝三方店铺买的,大概率充电头被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拆解,爬电距离这一项是合格的
网上热传的华为款充电器是爬电距离不合格,不像是大厂的分割 ...

检测部门也买到了山寨货

网友:
三包期间,充电器坏了去售后领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部门也买到了山寨货

是在一个皮包公司采购的,交社保的就一个员工,你说是什么样的公司?
越是这种公司,越是假货的重灾区,检测部门做得没错

网友D:
远离航嘉吧 现在的航嘉不如山寨 你看那板材就知道了 现在连山寨都逐步放弃这种材料 它航嘉倒是捡到便宜了

网友:
华为用的高压快充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远离航嘉吧 现在的航嘉不如山寨 你看那板材就知道了 现在连山寨都逐步放弃这种材料 它航嘉倒是捡到便宜了 ...

我一加8Pro配的充电器就是航嘉代工,有点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