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微距图解美帝Boulder(铂德)电子烟神秘园3号烟弹,并简析原理

楼主(2021-05-17):
吸烟有害健康!请遵守法规/本文不涉及任何销售信息,仅为废物利用及电子技术学习交流

前段时间老爸说捡了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偶晃眼看以为是U盘,结果没想到是电子烟的烟弹
根据上面的信息,查了一下,原来是美帝Boulder(中文叫铂德)电子烟用的
结构蛮精细,所以就做了个图解和原理分析,以供大家参考

搜到是新琥珀系列

神秘园烟弹(下简称烟弹)相关信息

烟弹外形及功能

公司logo及神秘园3号标识

顶部:吸嘴(出烟口)

底部

金灿灿,估计是镀金的

俩触点之间电阻

沿底缝撬开
因有残余烟油,好大股气味,还挺香的

截面

底座

分解成主要的三部分

软胶(估计是硅胶)密封管插在出烟口内侧,避免直接吸烟油或泄漏

不锈钢吸管内侧是雾化芯,但现在看不清

中间是通孔,通气(平衡吸气压力)用的

底部烟油吸附孔

密封盖底部

底盖结构

触点柱
插在密封盖和雾化芯引线接触导电

底部的吸附垫
用来吸附漏出的烟油,免得流出烟弹污染

楼下继续分析

楼主:
再测下雾化芯电阻
小点了,估计开始测触点没接触好,或者有接触电阻

取下不锈钢管

密封盖对应安装孔结构

终于看到钢管底部的雾化芯,虽然还犹抱琵琶半遮面

找了根签字笔芯,直径刚好,捅

推出雾化芯

雾化芯顶端已经碳化了

外包是纤维结构,利用毛细作用吸附烟油,以及过滤吧

剥开,原来是状层的

雾化芯底部

电热丝和芯体是烧结在一起的

轻轻用力就夹碎芯体了

据介绍这是微孔蜂窝陶瓷,微孔直径12微米,孔隙率达到63%,吸附烟油后可大大提高雾化效率

微距看雾化芯剖面

清理干净陶瓷碎片

电热丝露出全貌来了

再放大

原来只有螺旋部分是发热的,推测引脚和螺旋部分是电弧焊接在一起的

下部也有明显焊接点

看完核心的雾化芯,再看底壳
剪掉底壳塑料,取出触点

烟弹和烟杆为磁吸附、导电一体,自然只能是铁的了

全家福

最后根据解剖的结构作出下图

原理简析:

通过吸嘴吸气时,气压开关接通电路,给雾化芯电热丝通电,雾化芯陶微孔瓷体及外部的毛细吸附垫中富含的烟油被电热丝产生的热量雾化(抑或叫烟化),再伴随气流从吸嘴发出
吸烟有害健康!吸烟有害健康!吸烟有害健康!

网友A:
拆解详细,原理示意清晰,不错的科普帖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么一点东西卖还挺贵的

网友C:
电子烟也的确太精密了

楼主:
没接触过,就拆详细点

网友D:
拆解详细,讲解生动,绘图准确,好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详细,原理示意清晰,不错的科普帖

嗯嗯,也是第一次拆这种高级烟弹

网友:
拆解详细图片清晰,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么一点东西卖还挺贵的

还是一次性的,用完都不能加油

网友:
挺高级的额啊

网友:
原来雾化芯是带孔陶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烟也的确太精密了

确实,都是些细小零件,核心是雾化芯

网友:
嗯嗯,科普好文章!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烟油是由什么组成的?味道怎么样?(戒烟十几年的路过)。。。。。。

网友:
烟油都有碳化了 加热温度过高 有害健康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解详细,讲解生动,绘图准确,好文章!

准备来混个精华,结果骚版没看上

网友:
腻害了哈哈哈哈,
吸烟有害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来混个精华,结果骚版没看上

骚版体力不支肾亏精泄身寸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