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加水后,充电析气,各组电压还不同

楼主(2021-05-17):
去年过年时候买的,48v12ah,一直用改过的充电器(最高电压大约56v)充电,天气热了买了一瓶蒸馏水,每个格加8ml
现在盖板没有打胶,只是用了胶带粘起来,每次充电,气塞都会把盖板顶起来,这说明有析气,充电时测量各组电压,分别是14.7,14.2,13.8,13.8,其中14.7的析气最严重。
那么问题是,14.7的那组,是水加少了,还是铅版出问题了,我觉得如果长期电压高,再析气,造成电压更高,恶性循环,肯定是最早损坏的一组。

网友:
电压高的已经接近充满,如果是串联冲的话,肯定是它析气多了,均衡各电池后再充电,如果还是有个别电池电压先升高,说明各电池容量差异比较大了,估计除了像锂电一样加均衡电路外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换下位置试试。

网友:
深水宝买比重计,看看电解液密度,如果差不多,那就是极板老化了

网友:
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原理了解下

网友:
用完电再测量是否还是这个电池比其他几个低,如果是就是老化快了

网友:
是不是4组电池,容量因为老化已经变得不一样了,14.7的容量小,先充满,就析气了。要么平衡充试试

楼主:
上周,又补充了一次水,每格再加5ml,这样合计每格就是加了13ml了,然后又循环充了几次,今天再充,发现恒压阶段最高电压是13.92,最低13.88(总电压55.6,充电器电压改低了,默认是59.2),充之前电压差别也很小,这说明加水是有效果的。
其实免维护电瓶仍然会失水,如果长期不加水,后果就是失水多的,容量减小,放电很快电压偏低,充电又很快充满,导致电压偏高,再度引起失水,恶性循环下去很快一组(其实是一格)损坏,现在就看加水后的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