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wifi 家里wifi老是过段时间重启一下就好了,很烦

楼主(2021-05-17):
推荐一个wifi 家里wifi老是过段时间重启一下就好了,很烦

目前用的是TP的一个路由器,也有用过K2

K2P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也不需要很过功能。

现在是湖北电信网络,怀疑光猫路由不给力,自己用的路由器拨号。

网友A:
小米吧!家里用的小米,几乎是24小时开着没停过,好像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吧!家里用的小米,几乎是24小时开着没停过,好像也还好。

什么型号

网友:
买个华硕中端的,一步到位。

网友:
腾达ac9,60块,全千兆,信号强度跟k2 k2p类似,官改固件稳定

网友:
看预算,100块稳定肯定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把重启时间设定在午夜。这样影响最小。

网友:
用AP,我两个TP的面板AP,完全不用重启

网友B:
我手上一个K2百兆,一个千兆ac9,要吗?K2刷了不死,16m的rom可以刷梅林。
ac8是博通CPU,中继了一个月后我就换另一个ac9了,所以闲置。

网友:
稳定买二手war1200l或者mer1200g,性能买wdr8620或者8690

网友:
好像是小米4A千兆版吧,一百出头,就是不带USB口,还有刷第三方固件不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一个K2百兆,一个千兆ac9,要吗?K2刷了不死,16m的rom可以刷梅林。
ac8是博通CPU,中继了一个 ...

K2不要,我30一个大甩卖,ac9听楼上说还不错。多少出

网友:
k2p刷的高恪,用了两年左右了,很稳定 ,

网友B:
引用 楼主:
K2不要,我30一个大甩卖,ac9听楼上说还不错。多少出

ac9我改过散热,估计价格比他报的高,你要是自己能折腾,就自己淘一个,我想出的按个也是官改的,16+64的,没有带USB口,博通版,不是螃蟹版

网友C:
换猫!!!换猫!!!换猫!!!换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9我改过散热,估计价格比他报的高,你要是自己能折腾,就自己淘一个,我想出的按个也是官改的,16+64的 ...

为什么都要刷官改,有啥好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猫!!!换猫!!!换猫!!!换猫!!!

现在用的路由器拨号,光猫没拨号,然后,如果网速迟缓,就把路由器重启,就好了,应该不是光猫惹的祸吧

网友:
想折腾,k2p
一步到位AX3600,退而求其次AX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都要刷官改,有啥好处吗

笔记本的自带系统好用吗?同一个理,换纯净版或者改版系统比原装系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