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企业级路由器war450l拆机&维护

楼主(2021-05-17):
闲鱼75收来的war450l,价格还算便宜,成色也还行,买来用作监控AP绰绰有余。顺便拆个机看看,网上貌似没看到拆机图,那我应该是首拆

4千兆lan,1千兆wan,450mbps速率,够快了
买的时候卖家说做好了测试,到手发现第四个LAN口,即第五个接口好像有问题,试了半天,一会有反应一会没有,和卖家反映后,卖家爽快补了15元差价,等于60到手。
毕竟我是比较追求问题根源的,一台机子外观可以不咋地,但是功能得没有问题。开拆
首先映入眼帘,一块硕大的板子,原本用作5g的部分是毫无元器件。
原先一想:你miu的,tp真是省了,一块板子装了硬件就是war1200l,不装就是450l。一板多用,真有你的!
再一看,不是。板子是重新设计过的,只是版型一样,电路有变化。

废话太多了,还是赶紧来看主板吧。主板使用了6颗固态电容,分别是10 v 470μf 和6.3v 560μf的规格。主CPU拆了屏蔽罩,猜也八九不离十,qca9563,支持USB口,450mbps速率,频率是580mhz吧?说错了麻烦纠正我。旁边是esmt晶豪的128MB的ddr2的ram,再旁边一点就是16MB的rom。上面一点就是rtl8367交换机

看一下电源部分怎么样

目测应该达得到2a电流,做工还可以,赶得上主流厂商手机充电器做工。

USB接口特写

固态电容特写

功放特写

屏蔽罩功放区域特写

说真的,tp除了自家的企业级和那些奇奇怪怪形状的高端旗舰路由以外,家用产品就不会有16+128的组合。毕竟企业级不能砸了口碑,所以大内存避免了大多数死机,掉线故障的可能性。当然,新机价格不是很友好,虽然做工比不上华硕之类的老牌,但是性价比和影响力可以说数一数二。
看看背面

废话一大堆,还是解决问题吧,查了半天,几乎放弃了,以为这个口应该就是雷击或者是浪涌损坏了,然后轻轻一扒拉,指示灯又正常了,最后把网口测试,原来是指示灯坏了,网口有点虚焊,只能拆了一个原装的带灯插座补上,修好了。当然装机前测试了一遍所有网口,都上了120mbps,家里100兆宽带,看来网口没问题,都是没有出现个别网口虚焊,指示灯都OK。完美修复。装机!
大无语事件发生了。在450l无线跑不上千兆。不知道为什么,450l连接华为m6,2.4G频率只能跑到100多一点点,最多105mbps,离远了只能70多mbps。越靠近路由越大,但是相同情况下,war1200l的2.4G频率最高120mbps,最低也不会低到80mbps。450mbps跑不过300mbps?

cpu都是一样的,难道是450l的cpu有问题?还是天线有问题?算了,不折腾电路,直接重新买了一台450l看看什么情况?又去闲鱼淘了一台450l,既可以组网也可以看看是什么问题,冲动消费了

网友A:
这个我也有一个,5G咯边坏了,稳定性也还行吧

网友B:
板子上的出厂日期是2021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有一个,5G咯边坏了,稳定性也还行吧

不是,我的是45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有一个,5G咯边坏了,稳定性也还行吧

我有个1200l的坏板,芯片是好的,你要不拿去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1200l的坏板,芯片是好的,你要不拿去维修?

懒得折腾啊,这货还有折腾价值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的出厂日期是2021年的

2021出厂?不是吧。tp有够损的,2021还是1.0版本,我都看到闲鱼有2.0版本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的出厂日期是2021年的

什么2021年出厂,路由器PCB板号上的生产日期是2016年第50周,电源是16年2月9日出厂的,这个路由器最早是17年左右出厂的,你到底会不会看上面的编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21出厂?不是吧。tp有够损的,2021还是1.0版本,我都看到闲鱼有2.0版本的机子了 ...

板子是16年50周生产,也就是16年12月左右的,电源是16年2月9日出厂的,这玩意最早也是到了2017年才发货的,我感觉思科的Linksys EA4500性价比比这个高不少,主要是配置比这玩意高,这个路由器在闲鱼上最低价大概是四十多,不过要V1和V2版本的EA4500才能刷LEDE和Openwrt,V3换成了高通的SOC,买来当个玩具还挺好,也不占地方,如果价格能低到30一个的话,那我绝对要多买几个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是16年50周生产,也就是16年12月左右的,电源是16年2月9日出厂的,这玩意最早也是到了2017年才发货的 ...

哦哦,知道了,这玩意还挺强,好几个月不关机都不发热不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知道了,这玩意还挺强,好几个月不关机都不发热不掉线

现在的家用路由器谁不是几年不关机除非停电

网友(2024-04-20):
这个照片拍的很清晰,不错

网友:
这密密麻麻的天线

网友:
我公司一个。。坏了,想看下怎么修的

网友:
我有几个1200L 这货看起来猛 其实信号还没有K3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