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诡异,特定硬盘在特定电脑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1-05-17):
是这样,朋友的电脑,主板不是技嘉就是华硕,CPU是i5,一个120G山寨固态+一个2T的机械硬盘之前一直正常,某一天机械硬盘突然不识别,bios里显示名称正常,容量0G,但硬盘放在其他电脑上正常工作,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未知设备“SCSI Disk Device”,但不能更新驱动,这个问题经常发生(不是每次开机都这样),换过SATA线,也换过SATA接口,都无效,目前就是硬盘在硬盘盒、其他电脑都正常工作,就在这电脑上不行,但这电脑装别的机械硬盘都是正常的,就很诡异,有没有哪位坛友见过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思路

补充内容 (2023-2-20 23:48):
哈哈, 还有提重装系统的,简陋不是那么容易的

补充内容 (2023-2-20 23:48):
哈哈, 还有提重装系统的,捡漏不是那么容易的

补充内容 (2023-2-20 23:48):
后来发现果然是硬盘掉固件,因没有合适固件可刷,所以报废了

网友:
掉电过了吧,硬盘固件损坏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电源试下!

对!线换过就剩下电源或接硬盘的电源线了

网友B:
估计主板BIOS或者南桥故障,先清CMOS再升级BIOS试一下

网友B:
建议用Linux做启动盘,下载Ubuntu或者Fedora完整ISO映像,写入U盘后用Live模式启动,然后进入终端,通过dmesg查看内核日志,再把内核日志发上来,便于分析故障
硬盘先不动,用U盘启动

网友:
假设你这个硬盘是好的,简称好硬盘,并假设问题在识别不了的电脑主板上,简称坏主板。

好硬盘在硬盘盒里面插USB到坏主板能正常使用,
直接插坏主板的SATA口就不正常对吗?

那你看看在坏主板的BIOS看好硬盘是否正常,
如果BIOS看到正常,系统里面不正常,
那就是坏主板的WIN系统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Linux做启动盘,下载Ubuntu或者Fedora完整ISO映像,写入U盘后用Live模式启动,然后进入终端,通过dme ...

哈哈哈。。。别拦着,我先笑会儿。。。。。

  客户:草,我TM能把日志发上来,还问你?

网友D:
不知道楼上的笑什么,U盘启动检测,分析日志,没什么毛病啊

网友:
进pe,修复引导试试

网友:
重点来了,“BIOS里面容量0G”

网友:
估计还是要换个电源看看。或者不接SSD,单接HD看看能不能正确识别。遇到过电源导致硬盘不识别的,不过那次是换了HD也不能正确识别启动,所以很快定位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别拦着,我先笑会儿。。。。。

对,换个线都得我去帮忙,哪能弄得明白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电源试下!

奇怪的问题考虑电源,之前电源确实挂过,不开机,不过莫名其妙的又好了,怀疑是烧保险,因为电脑功率过大,手里没有合适电源,准备淘宝买一个试试,反正能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主板BIOS或者南桥故障,先清CMOS再升级BIOS试一下

清空过,考虑刷bios,但是官网没有固件下载,就很尴尬

网友:
主板放下电,或者更新下主板固件试试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南桥,或者南桥边上小电容、小电阻引起故障

网友:
这种我见过,电源用太久电容老化,带机械硬盘经常开机后找不到,固态还可以找到。不仅如此,这个机械硬盘还因此出了3个坏道。换新电源后,一切正常,坏道数也不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上的笑什么,U盘启动检测,分析日志,没什么毛病啊

你需要先告诉他Ubuntu是啥

网友:
我也怀疑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换个电源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