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590不来电

楼主(2021-05-17):
罗技M590,双模鼠标,突然不来电了,拆开量了一下,光学芯片只有2伏左右电压,好像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那些六脚小芯片上面只写了一个1F,有没有修过的坛友?

网友:
同款鼠标,微动开关质量的差!

网友:
用585的路过,静音的用不习惯,总有种失灵的感觉,前几天刚换了微动。

网友:
这微动手感不行,很硬

网友:
6脚芯片Sot363封装, 丝印1F, 型号应该是BC847BS, 是两个封装在一起的NPN三极管, 一共4个应该是用来控制那两颗LED的.
从走线看, 这个鼠标应该是光学引擎里内建的升压, 电压如果在2V-2.2V的话, 就是正常的
再查查其他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A:
M505路过,10多年了,换过外壳,换过脚垫,换过滚轮,换过左键弹片(懒得懂烙铁,买原款微动换芯)。

目前就滚轮不太好了,估计还能用10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505路过,10多年了,换过外壳,换过脚垫,换过滚轮,换过左键弹片(懒得懂烙铁,买原款微动换芯)。

目前 ...

外壳都有原厂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都有原厂备件?

有的,这就是大品牌的好处。

网友C:
是不是指示灯发出很微的亮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指示灯发出很微的亮光?

无光,没任何反应。

网友:
klop鸟枪换炮啦

楼主:
你的嘴还没好啊?

网友:
查查线百分之 九九都是断线

网友:
你都查到光学芯片电压上去了?罗技无线我也只修过微动,,不通电只修过1个就是那个SW1拨动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