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戴尔OptiPlex 7050 SFF台式机

楼主(2021-05-17):
在公司查找网络线路,发现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小主机,看着后面带个Q9插头,以为是个老掉牙的电脑,上手一看原来是戴尔OptiPlex 7050 SFF,只看见别人拆过,终于能自己上手拆一次看看内部结构了,拆后及还原!对于商用台式机来说,除了要有足够的性能、可靠的安全性外,主机是否小巧、放置方式是否灵活、维护是否方便等也是影响商用台式机体验的重要因素。戴尔OptiPlex 7050商用台式机的身材非常小巧,前面板设计有大量的菱形开孔,右上方是开机键、光驱和前置接口区域。

网友:
品牌机看上去就是不错!

网友:
还是和技嘉,华硕主板有点差距了

网友:
还有独显,不错!

网友:
居然有dvi采集卡

网友:
这机器有前置Type-C,一看就不是很老的机型。。。

网友:
一直都想搞一台戴尔的OptiPlex SFF (Small Form Factor) 玩一玩,方方正正的方便堆叠和在上面架一个显示器

OptiPlex的机箱质量老好了,(应该是)钢板都老厚了,质量都不是DIY机箱可以相比的。接口也很全,两个HDMI和一个DP完全就是给多显示器准备的

网友(2023-05-17):
这个是固态硬盘?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