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更换BYD秦EV450胎压传感器电池

楼主(2021-05-17):
车子这几个月出现过几次胎压传感器信号异常报警,每次都是右后轮(我调换过轮胎,实际这个轮在左前)处理都是停车关机(我习惯叫关机)重启恢复正常,因为才开了2年,没怀疑是电池问题,上个星期彻底嗝屁,才想到是不是传感器电池不行了。前两天到补胎店叫师傅把胎扒了,因为不知道电池规格和更换方案,还有能不能无损拆开这些,取下传感器又装上轮胎,回家拆传感器

之前显示胎压异常报警:

拆轮毂、扒胎:

开始以为传感器和气门嘴是一体的,轮胎扒开后发现是通过一个螺丝装在气门嘴上的,还省了拆气门嘴了,气门嘴照片漏拍了,传感器到手:

一字螺丝刀撬开:

拿下盖子,露出内脏:

特写,传感器两侧较大的焊点就是电池焊点:

整体拉出来:

仔细看看:

另一面,电池型号CR2032,这就好办了,2032太好找了!

拆下前没拍电压照片,后补的:

焊上新电池:

另一面:

放车上试试,OK

开到补胎店装上,充好气开机,正常显示

由于是第一次拆,扒了两次胎,花费40元,下回可以一次搞定,一个轮20,电池忽略不计,不知道4S要多少钱,估计至少10倍起步吧

网友A:
车用的这么焊接时间长了会不会脱焊,买个好点的点焊电池吧,拔一次轮胎成本也不低

网友:
传感器进水了啊,要用硅胶完全封住才好

网友:
这种电池不耐高温高压,有点危险

网友B:
这个普通2032电池用不了多久的,又得给人家充钱

网友:
我的已经整7年过去了,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我的九年了,还一直正常,不过我的是黑胶灌的,等没电了再慢慢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用的这么焊接时间长了会不会脱焊,买个好点的点焊电池吧,拔一次论坛成本也不低 ...

看来装电池的位置没有振动空间,应该不会振动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普通2032电池用不了多久的,又得给人家充钱

先用用看

网友C:
其实如果换这个胎压传感器是可以自己搞定的,本版块有帖子详细讲过程的:轮胎放气放在车底,用千斤顶置于车底和轮胎气嘴之间顶开就可以取出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换这个胎压传感器是可以自己搞定的,本版块有帖子详细讲过程的:轮胎放气放在车底,用千斤顶置于车 ...

这个当时也考虑过,怕搞完后我的小气泵充气压力山大,如果轮胎边缘缝隙大的话根本就充不起来,之前换过两轮电车轮胎吃过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当时也考虑过,怕搞完后我的小气泵充气压力山大,如果轮胎边缘缝隙大的话根本就充不起来,之前换过两 ...

充气简单啊,小气泵不行就换上备胎拉到补胎店或4S充下气就好了,一般嘴巧点不收费的.
或者胆子大点就往里喷点杀虫剂上打火机爆燃预充.
就个人言,依然是扒胎最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气简单啊,小气泵不行就换上备胎拉到补胎店或4S充下气就好了,一般嘴巧点不收费的.
或者胆子大点就往里喷 ...

楼主不愿意省二三十

网友:
这么麻烦,还是用ABS刷的胎压,也一样可靠

网友:
换上去的这种电池不耐高温的,夏天4-50度的温度一年就没电了,要买型号后面带H的电池才耐用,而且电池不能这样焊接,高温过后很快就挂了。应该买点焊带引脚的电池

网友:
网上购买电饭锅里的电池就可以了,耐高温

网友:
建议以后换以色列的电池    扒胎装胎的钱不少

网友:
2年不是还在保修内吗,直接4S店索赔

网友:
这东西换电池就是扒胎比较麻烦,没设备自己也搞不定,换个电池没多少钱,通常请他们换是不是就换整套了?或者自己花100买个外置的是不是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当时也考虑过,怕搞完后我的小气泵充气压力山大,如果轮胎边缘缝隙大的话根本就充不起来,之前换过两 ...

别想了扒胎是体力活,基本上你弄一次得50一轮的成本,拆开大概率得重新做动平衡。
这东西可以先看看原装的多少钱不贵的话可以直接换了。毕竟坏了报警很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