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看看松下led灯的驱动怎么样?

楼主(2021-05-17):
一个松下LED不亮了。
拆开一看,驱动还是挺复杂的。卖这么贵,似乎有些道理。

但是在网上没有找到恒流IC的信息。

高人,指点一下这是哪里坏了?

补充内容 (2021-5-22 20:20):
终于找到不亮的原因!

看第二个图,有一个原件消失啦!

楼主:
反正看到元器件够多

但是,没用多久就坏了

楼主:
要是山寨,本下得也挺大的

楼主:
谁知道丢失的元器件是什么?

网友:
这驱动电源也不咋的,国内山寨产品的电源,也能做到这个水平

看看T8灯管的电源,就可以对比出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这个驱动不能说差,但也不能说多好,正常水平吧,这种长条驱动一般用在T5 T8灯管上,类似做工或者更好的大把

网友:
焊锡工艺太差,大厂代工不会出这种水平

网友:
再拆一个好的对比参照着修吧

网友A:
那个位置本来就是空贴,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
别的不说,就这个蒸馏二极管的印字....松下决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位置本来就是空贴,找找其他原因吧

何以见得?
我以为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丢失的元器件是什么?

感觉那里没有掉元件 虽然一般焊点有点印子 但是另一个焊点很饱满 感觉那个印子是压到的 除非有印子那个焊接了 另一个没焊接 但是感觉不可能会这样

网友B:
第二张图那里应该没丢件,应该是本身就空的。但是那个大电容和二极管,看着似乎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那里应该没丢件,应该是本身就空的。但是那个大电容和二极管,看着似乎虚焊了。 ...

背面的焊锡很饱满。

网友:
这是让人随便猜啊。手头有表就随便测下桥前面市电电压有没有,桥后那个红色CBB两端300V有没有。 DC输出端电压有没有。一查不就都清楚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有无输出电压,一般灯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类标记基本厂家乱打的,根本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