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G151可控硅电路上用的假负载

楼主(2021-05-17):
近期碰到几个电动车充电器,接上吹风机电阻丝做的假负载无输出,接上相应的电动车电瓶有输出。
应该是bg151可控硅电路在起作用。
各位大仙有没有在这种充电器上用的假负载?

网友A:
短接就可以了。这个东西还有个功能就是防反接,所以只有正确的电压进到充电器里面让他驱动导通了才能输出。除非你给充电器反向供一个小电压就能让他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就可以了。这个东西还有个功能就是防反接,所以只有正确的电压进到充电器里面让他驱动导通了才能输出。 ...

短接输出的正负极,不会烧么。
有一个35-60v的升压模块,并联到假负载上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输出的正负极,不会烧么。
有一个35-60v的升压模块,并联到假负载上不知道能用不。 ...

不是,是把可控硅短接掉,你要是想把充电器变成电源用的话,你还要把里面的恒流部分给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