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型太阳能板二极管的选择

楼主(2021-05-17):
买了24片共享单车太阳能板 有几个有电压无电流,直接刮骨疗法重新引线就可以了。但是这么多的太阳能板电压电流参差不齐,串并联需要用到二极管,还要考虑二极管的压降,我手头有几个1n4007我觉的压降有点大了。老大哥们帮我看看用什么样的二极管

网友A:
单车板,串联,小电流,直接无视

网友:
淘宝搜索理想二极管

网友B:
肖特基啊,降0.2就行了。相对于这玩意的电压,0.7也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啊,降0.2就行了。相对于这玩意的电压,0.7也不算大,

哪个型号的比较好呢

楼主:
哪个型号的二极管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车板,串联,小电流,直接无视

我打算3串 然后八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的

淘宝一搜全都是

网友:
我用肖特基 IN5822 3A 40V,。有电压无电流,是原焊点有问题吗?我也有几块电流很少。

网友:
我的不用二极管,用控制器

网友:
串的时候不用二极管,并的时候再用,我用的是5822,降压相对串联后的电压忽略不计

网友:
找废弃的LED驱动板上拆后面整流的那个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