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66w快充拆机,简单拆一下,应该是首拆吧(HW-110600C00)

楼主(2021-05-17):
华为nova8自带的66w原装充电器,使用1个月左右就充不了电了,拆开来看看

网友:
高压电容爆了?

网友:
闷烧的结果,电容被温度搞爆了了

网友:
今天在拆机乐园看到第二个原装华为充电头爆掉的了

网友:
电解电容都爆了,换掉电容应该能好用

网友A:
这电容为啥寿命这么短?

网友:
供电没有过电压?没有的话就是电解电容的质量问题了,电容是艾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为啥寿命这么短?

输入过压,不需要几秒钟。不敢甩锅电网。

网友:
艾华的电容也是经常坏,我遇到好好几例了~~~~

网友:
又是艾华的电容爆了,我捡到的那个也是电容爆了,换新的就能用了。LZ这个拆法太暴力,放冰箱冷冻几个小时,拿出来敲边缘就能完美开壳了。

网友:
最近新会员这么热衷拆华为的充电器

网友:
修修接着用吧现在买不到原装的,阿里上能买到外壳

网友:
这不是开关电源专用电容吧?

网友:
一个月就爆电容?你那边电压稳吗?

网友:
感觉山上下来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网电压太高了,或者楼主使用不当,华为的东西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66W这么猛的。电容爆了

网友:
为什么不去售后!

网友:
看着也应该是原装的!
居然不支持20V输出;搞这个专用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