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天猫魔盒4青春尊享版首拆

楼主(2021-05-17):
天猫魔盒4青春尊享版(m20c)查了很久没有发现有拆机图片图片,今天自己拆一下看看机器的硬件配置。

楼主:
不知道这个机器的无线模块是那个芯片。

网友:
没有无线?有屏蔽不错,看到无线芯片了。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机器的无线芯片是瑞昱8189gtv。

楼主:
无线是瑞昱的8189,有wifi2.4g和网线接口。

楼主:
不足百元的机器无线2.4g看电视还算稳定。

网友:
之前用小米s905 2+8g规格的,后续越来越卡.然后闲鱼买了魔盒S912 2+16的配置.另配个蓝牙遥控器,挺好用的.

楼主:
第一次用天猫魔盒,早知道天猫魔盒装第三方软件看电视效果不比有线机顶盒差就买高配了,这个青春尊享版几乎是最低配,无线只有2.4g没有蓝牙和5g,不过看电视除了2.4g不如5g信号稳定以外没发现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全志H2的主控,DIY固件应该比较多

网友:
小米卡,主要是系统越升级约差
全志的盒子还没接触过

楼主:
电视盒子低配高配好像使用感觉差距有限,这个行业产品基本上都是低利润产品,像这种机器估计靠平台补贴,不过天猫魔盒设置还是比较合理,开机直接进入上一次看的第三方电视软件播放界面。

楼主:
刚刚发现当贝市场居然下架了电视家等电视直播软件,看来收视环境越来越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天猫魔盒,早知道天猫魔盒装第三方软件看电视效果不比有线机顶盒差就买高配了,这个青春尊享版几乎 ...

请教一下装的是哪些第三方软件啊?能否分享一份~

网友:
家里有个不开机的青春版魔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装的是哪些第三方软件啊?能否分享一份~

用优盘下载个蚂蚁市场安装到天猫魔盒,在蚂蚁市场里找到电视家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