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力讯电扳手充电器坏-diy电池转接板给移动T12用

楼主(2021-05-17):
看到大伙都在掳雷力讯电扳手,本来忍住了,看到Q专家的精华帖,介绍很给力,果断35¥下手。
结果收到货充电器是坏的,卖家又给补发了一个。
吃灰是必须的,想着怎么折腾一下。
怎么发现充电器是坏的?收到货充电直接是绿灯,锂电不可能满电发货吧

测量电池必然不是满电

确认充电器果然没有输出,联系客服录了视频,客服很痛快补发充电器

趁等快递的功夫,拆开这个坏的充电器发现是内部断线,质量也太差了

穿孔重新焊线,充电正常红灯了,看着可怜的小板,能有500ma电流撑死了

手里有个24V1A的电源,沉甸甸,看着能不能改成5串锂电池充电器

这货本来是设备上带的,插头生锈了,被淘汰,打磨了一下,都是铁,
真小气,几千块的设备,配这么个辣鸡电源

拆开生锈的电源,原来是有螺丝的,硬掰开了
看里面做工竟然还行

背面比较干净

安规,EMI,肖特基,该有的都有了,

高压侧一颗6脚芯片驱动MOS管,看到是24W的板子,没有虚标

变压器个头也很足,mos管有散热片,次级肖特基裸奔

两个雷XX充电器并排,跟24V电源外壳竟然一模一样,既然如此,那就直接换壳好了

板子对比,差距明显

掰断充电器的内部引脚,焊线

成功修复生锈的24V1W电源,改次级TL431电阻,调压21.6V爽爽爽

接下来就是给电扳手配转接头了,之前红包免费掳了一堆6.35柄的套筒,不能浪费了,
又花三毛钱掳了一个1/2转6.35的转接头

送了插销和皮圈,完美

最后也是吃灰的命,咋办,不能让电池饿死
前面折腾过马刀锯电池转接板。这次折腾电扳手转接板吧
吃灰富格往复(马刀)锯电池与12V锂电钻合体转接板支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8065

首先给捷配点赞,第一次5片发来3片,打电话给我说补发剩下的2片,今天收到了6片,两次合计9片。。。。。。

板子很不错

焊接完毕,松香还没清理

转接效果爽爽爽,镀金插头15A峰值30A,两路输出,18AWG硅胶线,完美

看完喜欢的点个赞再走吧哈哈

楼主:
转接板是兼容之前富格马刀锯的,所以多了几个焊盘,详细的画图教程参照之前的帖子吧,比较简单,就不上Gerber文件了

网友:
牛人牛人牛人牛人

网友:
都没注意看这些车

网友A:
球球发的电炮的帖子勾引了好多人上车,其中包括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球球发的电炮的帖子勾引了好多人上车,其中包括我

哦弥陀佛罪过罪过

网友:
买了已经拿来拆了四个轮子,第一个轮子轻松打能打掉。后面几个很吃力。螺丝扭力是扭力扳手按照100牛紧固的。看了只能拆拆不是很紧的螺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弥陀佛罪过罪过

港真,30几块买个无刷电炮超值,好车啊

买配套的1/2套筒又花了5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球发的电炮的帖子勾引了好多人上车,其中包括我

嘿嘿嘿,让雷XX付Q专家代言宣传费八位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弥陀佛罪过罪过

专家快去要代言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港真,30几块买个无刷电炮超值,好车啊

买配套的1/2套筒又花了50多。。。。。。 ...

看了一下1/2套筒,不便宜,还好可以用红包掳,先掳转接头,下次再搞常用的1/2筒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1/2套筒,不便宜,还好可以用红包掳,先掳转接头,下次再搞常用的1/2筒子吧 ...

转接头必须买一个,这样电炮就能当冲击批用了,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快去要代言费

还代言费了,连一毛钱也没便宜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港真,30几块买个无刷电炮超值,好车啊

买配套的1/2套筒又花了50多。。。。。。 ...

确实便宜,签到频道1.9的红包加点钱可以撸,如果手底下没有存货直接撸几个常用型号就行了,没必要都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便宜,签到频道1.9的红包加点钱可以撸,如果手底下没有存货直接撸几个常用型号就行了,没必要都配全 ...

实在没有时间去捯饬红包,一天到晚忙,就当拿金钱换时间吧,买齐了放那也坏不了,以后再有新电炮也能用

网友C:
五串21.6是否有点高了!

网友:
不错,新电源还是要好些,电压高0.6V是为抵消电池里面的二极管压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串21.6是否有点高了!

21正好,但是保护板上有颗二极管

网友:
充电器这样改好像不对吧,原充电器是恒流源,后改的是恒定电压的,当电池电量用完的时候远低于21V 的,充电电流远远大于1A,要么拉跨电源,要么易充坏电池

网友:
电扳手能改成电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