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海康录像机怎么连接科达摄像头?

楼主(2021-05-17):
科达摄像头,怎么添加到海康录像机,经测试无法找到可用通道,并且ONVIF协议下也找不到,知道的坛友滴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海康作了限制,科达早期的IPC不支持的

网友:
IP地址设置好了吗?公司的海康录像机随便插上杂牌头都能用,只要ip网段对。

网友A:
应该是按rtsp协议连接,楼主找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按rtsp协议连接,楼主找找试试。。。。。。

好的 谢谢回去再试一下 不行就考虑拆机找找可有恢复出厂按键

网友:
onvif协议试一下

网友B:
海康的设备就是这样霸道,就算本地可以了,远程时也是经常无故掉线,用海康自己的设备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康的设备就是这样霸道,就算本地可以了,远程时也是经常无故掉线,用海康自己的设备就没有问题 ...

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