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被坑了~伍佰捌买的S-1000W-12V LED电源拆解,顺便晒一下工作台

楼主(2021-05-17):
当年办公室装修用了大概50米12V LED灯带,被坑了一个电源,580买的,现在看真特么的是冤!!!这玩意值80顶天了,咱也不懂电路,各位大侠看看这电源咋样,我怎么感觉它命不久矣,现在已经用12V800W的服务器电源替代了,这个电源用了一年倒是没出故障,就是风扇噪音变大,拆了清灰加润滑脂,双轴承单速风扇,能省则省

MOS的发热量还是很可观的,把旁边电容的皮都烤变形了,做个隔热处理
两个问题:

1、高压部分的MOS能不能用CPU的导热硅脂,我看原本是白色的,我用了灰色的,原机有个导热垫,然后前后铝板夹到外壳,我在这三层之间加了CPU导热硅脂,有危险吗?

2、输出端的电阻能不能替换成手拧的,然后加个电压表头,当电源用,有什么风险吗,总感觉这个电源不可靠

工作台很简陋,都是自己用不用的东西DIY的,有吹风机可以吹散焊接味道,灯板是淘宝买的60W吸顶灯芯,加了个废LCD屏的导光片。要不太晃眼了

网友A: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买买买,这又不是工业垄断产品,通用电源而已,功率大些,看滤波电容还是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买买买,这又不是工业垄断产品,通用电源而已,功率大些,看滤波电容还是拆机的。 ...

确切的说是公司被坑了

网友B:
当年我卖个一个电源,本来想卖58的,但这买主傻不溜几的非认为我的电源可能是假的,最后一想还是卖580算了,话说那人觉得这价格还行,很爽快的就买了,现在想想当时卖低了,应该卖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我卖个一个电源,本来想卖58的,但这买主傻不溜几的非认为我的电源可能是假的,最后一想还是卖580算了 ...

我还以为我捡到了大便宜

网友:
至少买个大品牌吧,比如明纬,就不说台达之类的了。

网友:
烙铁架钉在墙上,这个有创意。

网友:
和采购搞好关系,卖5800都不是问题,又不是他个人掏腰包

网友:
蓝电容像高端货

网友:
1000W,80元搞不定吧,起码3毛一W

网友:
楼主桌面很干净,就是需要个台灯,或者换个好点的灯板

网友:
工作台很牛叉!

网友:
  公司里有的是钱卖家坑一次是一次的。

网友:
求问灯罩是什么材质?

网友:
羡慕有工作台的人

网友:
那块胶木板好,不怕烙铁烫。硅脂具体要看导不导电,可以拿表量一下。

网友:
有工作台真好,我都是趴在地上干活

网友:
刚竣工的工作台太干净,东西太少,一年之后会多好多东西的

网友:
这电源能用600W左右就顶天了吧

网友:
常规正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