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淘汰的19寸显示器可以DIY成汽车后排显示器吗?

楼主(2021-05-17):
上次五一去自驾游,因为驾车时间长,两个小孩无聊就在那吵闹,搞得心情全无,今天突然有个想法,如果能将家里淘汰下来的19寸电脑显示器DIY改装成汽车后排显示器就好了,

这样,长时间的坐车就可以看视频打发无聊的时间,
不知有没有人能将这个想法实现。

网友A:
不能搞个小平板吗?

网友:
容易烧了,容易伤人。。。。

网友B:
揍一顿比倒腾显示器方便多了

网友C:
不安全,也对视力不好,上车给孩子播放故事就行了

网友D:
在晃动的汽车里,长时间看屏幕,对视力损伤较大。

网友:
不安全!
我是给孩子搞了个联想的平板
拆掉电池(留下电池保护板),换成一个法拉电容
然后直接供电使用,断电后大概5秒自动关机
车里再插一个车载wifi
孩子想看什么看什么

网友:
不安全,尺寸也太大。不建议搞这些,安全第一

网友E:
我有一对全新的米色带屏幕的头枕,要的话可以便宜些给你。。

网友F:
手机都有视频输出,直接十几块钱买个uab输出接显示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搞个小平板吗?

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安全,也对视力不好,上车给孩子播放故事就行了

大巴车上都有,我想应该不会不安全,
看个一两个小时应该不会对视力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晃动的汽车里,长时间看屏幕,对视力损伤较大。

现在道路基本很平整,而且走长途是在高速上,不会有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对全新的米色带屏幕的头枕,要的话可以便宜些给你。。

能花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现在就是想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都有视频输出,直接十几块钱买个uab输出接显示器就行了

这想法不错

网友:
我家也是两个, 驾驶位和副驾驶中间,挂了一个i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揍一顿比倒腾显示器方便多了

亲生的下不了手,除非不是亲生的。

楼主:
晕车不是更好,可以睡觉,那也是达到了效果。

网友:
主要是不安全,太大了,容易磕碰,小的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