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造大有5833,推拉钢材锯

楼主(2021-05-17):
经常需要爬楼,手上的考伯特锂电无刷拉杆锯太大了,用一个七寸切割机座子,加大有的锂电锯,组和了两根滑轨,用来解决切斜角的时候锯片直径不够大的缺点,圆锯拆掉了护罩,使用150切割片,最大化的使用锯片……

滑动轨道

滑动轨道

楼主:
是的,不过标题不知道能不能改

楼主:
我还有张图,怎么也传不上来了

机头可通过轨道前后移动

机头可通过轨道前后移动

网友:
最近准备改一个推拉锯,看了你这个,来灵感了。。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A:
这锯买了多少钱?

网友B:
这个改装好,转速6000也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锯买了多少钱?

390吧,应该是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装好,转速6000也合适

对,本来准备玩合金锯片的,结果发现转速太快了,除非换驱动

网友C:
切割金属,集尘口是塑料的,容易被烫坏,可以改成金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90吧,应该是这么多

这个价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割金属,集尘口是塑料的,容易被烫坏,可以改成金属的。

没事,坏了再说……

楼主:
告诉你们一个省切割片的方法,180的切割片,用到变小以后,正好可以装到125的角磨机上,而且几乎和125的片使用时间是一样的,当然100的角磨机就得换压板才可以装125的,转速不要超过10500转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告诉你们一个省切割片的方法,180的切割片,用到变小以后,正好可以装到125的角磨机上,而且几乎和125的片 ...

这办法好,不过直径大的切割片就厚,切割时间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办法好,不过直径大的切割片就厚,切割时间会增加

厚度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我买了同品牌的对比过,以前买的大白鲨太垃圾,现在用利虎的,价格贵点,但是好用多了

网友:
喜利得是电动工具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