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macbook pro摄像头打不开问题,装的win10系统

楼主(2021-05-17):
17款mbp A1708 装的win10系统,现在有个问题 系统自带的相机正常,QQ、微信和视频会议的软件都不能打开摄像头,驱动也没问题,我百度了一下有个别网友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这到底是因为啥

网友:
兼容性问题,实在想用在苹果系统下用

网友:
http://www.win7zhijia.cn/win10jc/win10_42877.html
如果不行那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如果之前使用正常,换系统后无法使用,基本上可以排除硬件故障,剩下的就是设置问题和驱动兼容性问题,搜一搜同款拆机图,看看用的是什么芯片,再安装相应的驱动最保险

网友:
用对应版本的bootcamp重新打驱动,不要用什么驱动精灵

网友:
https://xitongtiankong.com/archives/212,去里面下载对应驱动安装

网友:
不兼容 建议 装个双系统

网友:
bootcamp才是王道吧 自带的工具

网友:
重装原版iso系统,不要装gho系统,很多gho系统都是优化掉了摄像头,试试

网友:
系统版本太低 你可以试试win13系统

网友:
感觉就是驱动吧?不兼容

网友:
win10版本问题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用windows原版的,不要用电脑城或精简版。然后安装苹果提供的win10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