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稀里糊涂拆修一个绿灯亮不充电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05-17):
一个60v20ah的绿佳电动车充电器,做工中规中矩。反面
正面
局部输出电路,带反接保护。
局部
输入部分
绿灯亮,输入部分应该没问题,测输出滤波电容电压正常。
症状是绿灯亮,接电瓶红灯闪一下就灭。
不懂电路,看电路板无烧黑痕迹,无铜箔断路,无电容鼓包,无异常发热,根据以前的经验判断,有可能是输出电源线有断路。二极管档测有一路不通,自以为找到症结,检查电线无破口,剪开靠近接头处测量
居然又通了。检查3w0.1欧姆电阻没问题,检查可控硅没问题,挠头。
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没找出问题,死马当活马医,接上电瓶
竟然工作正常,装模作样把几个焊点重新搞了下,收工。
我跟同事说你消遣我的吧,同事赌咒发誓说他左弄右弄就是不变红灯,绝对不是逗我玩。
有趣,记录下。

网友:
大电容容易虚焊

网友:
能知道是3瓦的电阻0.1欧姆已经很牛逼了。我至今不知道所有电阻的瓦数。电线内部断裂接触不良引发的绿灯不充电故障挺见的。

网友A:
有些充电器要接电池才有反应,直接测电池插头是没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充电器要接电池才有反应,直接测电池插头是没有电的

就是BG151可控硅电路,俗称的反接保护。

网友:
带151可控硅的充电器,不接电瓶,或者插头上没电压输入,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
看看充电线是否有虚接断线问题

网友B:
哪个是0.1欧3W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0.1欧3W的电阻?

这个画圈的

网友C:
能告知一下,背面的14脚的IC 和旁边的8脚IC的型号吗?我有一个布局差不多的,但是IC被磨了,希望能做个参考,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告知一下,背面的14脚的IC 和旁边的8脚IC的型号吗?我有一个布局差不多的,但是IC被磨了,希望能做个参考 ...

已经修好给同事了,你着急不,着急的话我拿过来再拆一遍

网友:
估计还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线的问题,你看隔几天又不亮

网友(2021-06-16):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给同事了,你着急不,着急的话我拿过来再拆一遍

不着急, 经过跑线,找到型号了 ,多谢啦

网友:
这个充电器有输出保护,换一条输出线就好了,

网友:
可把充电器给别人同型号的车充电,如果能充,说明是你自己车的充电线路有问题,最大可能性就是充电口的插头和电池连接线出来的两条线插头处线路氧化使线路过电量不够。可以考虑不要插头,直接连接即可。

2、充电插口长时间使用,也会使插口内的铜片活动,可以更换一个充电口就好了。

网友:
绿色大功率电阻烧毁机会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