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康铭马灯 KM-792C,求改电方案

楼主(2021-05-17):
昨晚停电了,找出吃尘很久的康铭马灯 KM-792C来用,发现居然点不亮了------

本以为蓄电池没电了,插上充电指标灯不亮;

今天拆开,发现电路板上的元件引脚居然锈断了

没精力修直接扔掉电路板:

去掉电路板,灯组接上锂电池4.1V后,很亮,电流居然3A,LED灯发热严重,吓得赶紧断开;

每条灯条11颗LED灯组成,共5组,每组都是并联,5X11=55颗;
顶部还有5颗,看引线也是跟上面5组并联的;
===============================
灯组直接用18650电池,请问要串多大的电阻限流?

网友A:
这种灯珠的参数一般为3.2V 0.5W吧,,剩下的就是自己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珠的参数一般为3.2V 0.5W吧,,剩下的就是自己计算了

不懂,请指导一下如何算?

网友A:
没有灯的全部图片和电路图,,无法给你详细算了

理论上讲用 3.6V锂电池 代替  4V铅酸电池不用改任何地方的,因为他们的电压差不多

我的台灯直接换成用锂电池,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换锂电池不应该有问题的,这种铅酸电池充满电的电压能达到4.4V的,比锂电池还高。你说电流达到3A,那我估计它每一根灯条里面也是有并有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灯的全部图片和电路图,,无法给你详细算了

理论上讲用 3.6V锂电池 代替  4V铅酸电池不用改任何地方的 ...

我也以为可以,但电流太大了,灯珠发热厉害

网友B:
直接换锂电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原来电池是8Ah啊,8000mAh,要达到相同容量,2000mAh的18650锂电起码要4块并联,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要用锂电的话,需要电池保护板,充电器也要改,否则比较危险,轻则锂电过放电很快损坏,重则过充电起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以为可以,但电流太大了,灯珠发热厉害

上面有个图,说是一共60颗灯珠,功率仅4.8瓦,假如这些灯珠都是并联,那意味着每颗灯珠的电流非常小。假设灯珠的耐压是3V,那么电流I=P/U =4.8/3=1.6A
如果你的电池是4V,那么电阻将分担掉的电压是1V,阻值R=U/I =1/1.6 =0.62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锂电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原来电池是8Ah啊,8000mAh,要达到相同容量,2000mAh的18650锂电起码要4块并 ...

有专门冲18650电池的充电器,保护板也有啊……

网友C:
你是放在哪个卡卡角角的。潮湿导致的锈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放在哪个卡卡角角的。潮湿导致的锈断吧

藏在杂物房的衣柜里,估计是电池漏液啊

网友:
上面忘了说了,此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为P=UI =1*1.6=1.6瓦,所以应该选择2W以上的电阻,保险起见最好用3W的电阻

网友:
买一个铅酸吧,或者铅酸打开盖子加点蒸馏水又可以复活了,多安全的,还可以增加重量不容易翻倒,现在锂电发生事故多,一旦过冲再遇上火星及容易爆炸起火,像楼主你在这问这么简单的电路也可以说明你不是很懂电子电路,所以还是不要改,改锂电没有安全意识还是放弃吧,我们改至少都要考虑电流,硅胶线,焊点稳固,保护板,充电板,有的时候还要把电池包皮然后接端子出来,像你这个至少要2安4节吧,你又没内阻表,又不会选型,时间长了可能又会坏一节,维修成本又高,总之你要不是很懂就放弃,要懂电池又多也可以改着玩玩
话说这灯应该很刺眼吧

网友:
楼上都算好了,3W 1欧的电阻搞里头就行了

网友:
不是买个手电的控制板吧,要不就用7135自己焊

网友:
这种电路板比较山寨化了,完全的手工焊接成型了

网友:
灯组直接用18650电池,除了串限流电阻,还可以串个大电流的二极管降压供电。

网友D:
同款,锂电+2极管+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锂电+2极管+原电阻

具体一点行吗哈哈

楼主:
搞好了,串了个1N5822二极管,加上原来的开关可调电阻;
测了一下:
电池负载电压4.01V;
二极管分压0.32V;
开关可调电阻(最小值)0.91V;
灯分压2.78V;
电流0.4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