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了3年的小米6x,拆电池看看为何续航短暂?

楼主(2021-05-17):
一块原装的小米6x电池,
只有2900毫安,新机的时候续航就不行,用了2.3年更不行了。
官方49元半价换了一块,这块电池就拆开玩玩。

兴旺达制造,现在容量估计2000毫安。
小米手机的续航感觉都不咋样,
老婆用的vivo,容量3050,(配置一样)续航吊打这个2900毫安的。

这玩意100%的中国制造,居然用繁体字。
兴旺达难道是台资企业?

3.85v的电池,我们diy的4056之类的都是3.7v电池用的芯片。
这种电压的有diy的芯片吗?

保护板用了胶水,看不清芯片。

剪开电池边,电池包边好像是铝箔。

拉开保护皮,里面的原材料遇空气就开始冒气泡。
那些怀孕的电池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裹了好几层。

大慨裹了9层的样子。

拆到正负极这里来了。不知短的是正还是负呢?

很薄的铜箔,,涂抹材料也很薄。

正负极之间用的白色塑料膜隔离。

刚拆开时全是纯黑,和空气接触后出现白点。

电池的正负极材料就是涂抹在铜箔上的。
双面都涂了的。

正负极各一块铜箔,中间用塑料膜隔离。

网友:
什么时候又开始半价了?

网友:
小米为发烧而生,发热量大,当然就费电了

网友:
小米的便宜你以为怎么来的?参数直观的用好点,屏幕拍照电池这些不容易对比的用差点。据我观察,OV电池最好,原装电池还没见过鼓包的,华为其次,小米最差。

网友A:
锂电池拆开容易着火,燃烧

网友:
同款6X,主打超薄,电池拉跨,一天3充

网友:
家属有一部荣耀6X在家看电视剧专用,4年了电池还能连续看4个小时电视剧,质量真是钢钢的。

网友B:
欣旺达的电池还行吧,之前苹果供应商,被苹果踢了雷军接济了一把没倒。小米的手机系统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欣旺达的电池还行吧,之前苹果供应商,被苹果踢了雷军接济了一把没倒。小米的手机系统费电, ...

小米系统真他娘的,有点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拆开容易着火,燃烧

拆开不会燃烧,除非正负极短路,比如穿刺,或者剪刀接触到了,我是撕开的。

网友:
小米手机我用了N年多了,什么都不错,系统很流畅,唯一问题就是掉电和倒水一样快到哭了

网友:
为发烧而生 不是白叫的,除了625系列低功耗u外,其他通通都发热功耗大费电,要不是有一次喝高了误买了5年云空间不然早就脱离苦海了,,,,

网友:
去年好像有过一次半价, 今年还没赶上

网友:
我的也是剩百分之几的电,直接给你黑屏掉电。没事就插着充电器。

网友:
中电电子贸易的电池挺好用,它家是把同尺寸的品牌电芯搞来找代工加保护板做的电芯,用的都是索尼比亚迪什么的质量好的电芯,我的6X换了一个,比原装的质量好,容量也比原装的大,我家小米手机多,换电池都是他家的,效果很明显

网友:
确实电池不怎么样

网友:
小米手机电池最差,用不了3年!

网友:
才2900毫安 这电池真的是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