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电钻镍镉电池包

楼主(2021-05-17):
很老了吧,锂电都出来多少年了,找出来三四块,就一块还耐用点。

网友:
跟我的电钻电池一毛一样

网友:
很像我的百得手电钻

网友:
有点像博世的,我的是两个电池短路了,

网友:
这个能改成16v锂电吧,4节18650

网友:
这种不改为锂电池对不住那么多坛友了

网友:
这种电池其实比锂电池耐用,就是电压低容量比不如锂电池,但放电电流比锂电池强悍的多,其实最主要的是污染大

网友:
问一下,没电后充电,电流有多大?我有个7.2ⅴ的,配套充电器,空载24v,充电时有1.2A,大于正常值0.2A很多。充40分钟左右,电池很热,觉得不正常,但是原配套的,也没管。太热就停了,凉了再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