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修一个内嵌式吸顶灯实在麻烦

楼主(2021-05-17):
『X折腾』拆修一个内嵌式吸顶灯实在麻烦
承接了一个领导丢过来的内嵌式吸顶灯

厚度很厚

灯条被两条板子固定压在壳上

拆出来的时候发现好麻烦,玩意碰电就哗啦啦了

通电发现微微闪,看来有灯珠嗝屁了

慢慢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一个个测,一点点修

确定损坏的灯珠后,换!

终于修好了,折腾了好久,可是,这频闪?!?!

功率还酸可以

装好再测试,这闪瞎了。

还给领导,收了一个小红包。。

网友:
都不说领导发的红包大小,,臆测8块8,
没有灯珠测试仪,连2835灯珠都没有,你承接了一个大工程哟,
爽的灯应该是 最多100来个灯珠,然后灯条间接插件链接,亮度一样不打折,
我的意见看密密麻麻还烙铁焊接 没啥兴趣了

网友:
帮领导做事,还收红包我要是去举报的话,可以分成不?

网友:
这个灯条真是省料到极限了。。。。

网友:
频闪的话二极管加电容能基本解决吧?

网友:
没有风扇散热,不降低功率使用,还是要坏灯珠的

如果是荧光灯直接换灯管搞定,就是旧灯管污染环境

网友:
这样修了也不长久的

网友:
过2天又坏了,领导的红包是不是要收回去呀?

网友:
散热必须要好

楼主:
这种压接的,实际上航海士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