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的2T颗粒选择

楼主(2021-05-17):
1;PF29F02T08SCMFP这个颗粒是单颗粒4CE 16DIE 20NM
2;H27Q2T8CEC9R  单颗粒4CE 16DIE  20NM
3;H27Q2T8CEB9R  单颗粒4CE 8DIE  16NM
4;15177-256G        单颗粒4CE 8DIE 15NM 可以量产2T
5;1DFL                  单颗粒4CE 8DIE 15NM 可以量产2T
6;1EFL                   单颗粒4CE 8DIE 15NM 可以量产2T
7;1EFK                  单颗粒4CE 8DIE 15NM 可以量产2T
8;L06B就不算了,因为能上2258H就坚决不上2246EN

网友A:
2246EN这个主控做1T就已经够了/2T这主控都有点带不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这个主控做1T就已经够了/2T这主控都有点带不动的感觉

忘了说明了,我其实在问上述哪些颗粒可以2t,哪些不能,还有哪些颗粒可以,大意了

网友:
原来1EFK 是15nm的啊

网友:
1EFK是A19  123456

楼主:
A19是不是19NM,请教一下上面的颗粒有没有不能量产2T的,128DIE能不能在2246EN上面使用,还有哪些颗粒可以呢,L06B就算了,我L06B都是直接上2258H,反正2258H是4贴板40元一张,以前买了10张,和46EN一个价格了

网友B:
就算有人想上,内存都不好选吧。。。
两个内存位置的板子很少的。。。

网友C:
L95B L06B? NX777 MT29F2T08CUCBBK9-37E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有人想上,内存都不好选吧。。。
两个内存位置的板子很少的。。。 ...

方力那儿全新的板子73元一个,价格还行吧,和颗粒比起来算是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95B L06B? NX777 MT29F2T08CUCBBK9-37ES:B

您是最该发言的,因为好多年前就看到您用3.3V可调电源直连主控板开卡,就是解决1T 2T的大容量供电不足的问题,
请教您一下,现代的那个8贴128DIE的到底能不能开卡,见过有人贴过,但是没有见过成品,
还有那个现代单颗粒256G,BGA316 4CE的颗粒叫什么型号,还真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最该发言的,因为好多年前就看到您用3.3V可调电源直连主控板开卡,就是解决1T 2T的大容量供电不足的 ...

回答你几个问题,3V3可调不是我独创的,老站大牛很多都干过(当时是治疗2281供电不足偏方,后来延伸到46),现代八贴128die我没用过,因为现代漏电王,不过我朋友尝试开卡过128die的2246开卡,结果就是开卡成功但是性能不能看,我猜他应该是极限降频配合增大ECC搞定的,最后,2246真的老了,想要2TB确实吃力,真心没必要固守46了,想要寿命长58配合MLC上2T不香吗PS:2246很奇怪,上古固件开放64die甚至128die开卡,但是上古固件支持的nand必然容量不大,新版,P固件以后的版本基本放弃了32die以上的支持,反而开放了最大2TB容量的支持,因为是朋友吃饭的玩意,我只能推测不能问太深,基本思路我猜测除了前面说的降频和增大ECC意外会不会还杂交了开卡软件?大学毕业以后真的好忙,从事非电子行业就没有学生时期的探索精神了。。。。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A19是不是19NM,请教一下上面的颗粒有没有不能量产2T的,128DIE能不能在2246EN上面使用,还有哪些颗粒可 ...

A19是19纳米++,不是15纳米啊。。。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答你几个问题,3V3可调不是我独创的,老站大牛很多都干过(当时是治疗2281供电不足偏方,后来延伸到46 ...

我到是对46EN完全没有感觉,也不迷恋MLC,只是喜欢一步到位的那种,比如46EN 58H直接 32CE 2T,买完这两个固态,总共4T就完事了,其他的任何都不玩了,也没意思!这样不仅节省金钱也节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这个主控做1T就已经够了/2T这主控都有点带不动的感觉

今天确认了一下,128DIE的2246EN是可以开卡的,板子的电器性能是一方面,参数是关键,颗粒的频率不需要降到太多,但是制程是一定需要更改的才能开卡,具体怎么改就不知道了,现代和英特尔的颗粒制程参数不一样,但是好像也就现代和英特尔有单颗粒256G 4CE的颗粒了,其他的还真没有见过,(L06B除外,这个颗粒坚决上2258H)一直认为2246EN在128DIE情况下不能开卡,现在终于知道可以开卡了,2246EN原先设计的是32DIE,从64DIE降低颗粒频率,居然跌跌撞撞的能开到128DIE了,

网友D(2021-08-19):
H27Q2T8CEB9R  这个不行,亲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27Q2T8CEB9R  这个不行,亲测

颗粒评率压倒极致也不行吗,这个颗粒我也想尝试一下,毕竟128DIE的2246EN真是的没人玩过,除了现代还有英特尔有2D MLC的4CE 16DIE,就3种颗粒,其他的好像也没有了,听说有人挑战成功,当然板子的供电也高顶得住,方力的8贴双缓存肯定是不行的,供电,

网友:
真要这么大容量买新的大厂固态了,DIY也就是玩玩128G-512G的系统盘,数据盘还是机械。

网友:
7;1EFK                  单颗粒4CE 8DIE 15NM 可以量产2T。

我做的1T固态就是这个颗粒。

网友:
CECR9R 46en能开出来?

网友:
楼主,4;15177-256G        单颗粒4CE 8DIE 15NM 可以量产2T,可我在2246EN里找没不到这个颗粒,请问怎么选择啊。谢谢,方便就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