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帖 不想开电脑之用手机breed刷固件

楼主(2021-05-17):
现在不比当年,很多曾经电脑才能够完成的事情手机上就可以了,导致一般人使用电脑频率越来越低………

首先,把你要刷的固件下载到手机。
其次,随便找一个路由器通电,lan口连接被刷路由器lan口.
再次,手机连接通电路由器WiFi,并修改WiFi配置固定IP地址192.168.1.1网段.
最后,被刷路由器按住复位键通电3秒后放开,去手机浏览器打开192.168.1.1剩下的和电脑操作没区别。
我已经刷过好多次了。还有我这个网桥路由器十来秒就启动了,电脑办不到,别说什么固态了,我有512G的。别看那些开机软件显示你电脑开机xx秒,你自己从按下开机键拿秒表掐,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很好的教程.....

不过无线不稳定......

网友A:
没注意过breed模式还有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过breed模式还有无线

没有仔细看帖

网友:
一目十行

网友B:
介是个什么路由啊,高大上。

网友:
我也这么干过。不过刷固件的路由器如果复位键不起作用的话,还是得电脑上用BreedEnter来中断路由启动过程,这样方便进入breed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是个什么路由啊,高大上。

wg2626不高不大也不上,7621+512内存+16+龙尚8300w 4G模块,插卡就能用,我卖60块钱都没卖掉。之前有人论坛卖过,好像拿去还不能直接用,好像卖的挺贵,所以没多少人买账

网友:
wifi网关192.168.1.1:lol:

网友C:
头一次知道。breed状态下WiFi能连接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了一个思路,只是不觉得这样能快多少。如果电脑坏了或者其他原因临时用一下也不错。

网友:
只要手里有2个路由,其中有个能正常无线连接手机的,两个路由网线连接设置,这样就能实现手机进breed 了

网友:
认真看贴,不是无线直接用BREED,是通过一台正常工作的无线路由,LAN2LAN模式刷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wg2626不高不大也不上,7621+512内存+16+龙尚8300w 4G模块,插卡就能用,我卖60块钱都没卖掉。之前有人论 ...

我现在低端的只能接受20块钱,高端的等wifi6降价。

网友:
查了,这货可以折腾啊,配置比k2p还高,咋就不火呢。

网友:
标题要修改一下,,要两个路由器,,一个稳定接入...

网友:
经常这么做,没有电脑还是很方便的,不过我是网线直接插WAN口,什么ip之类的都自动获取,也没啥问题。刷了多个K2和K2P了,其他路由能不能这样没试。

网友:
用手机OTG外接有线网卡和TTL串口线,telnet tftp啥的都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知道。breed状态下WiFi能连接

BREED下WIFI无效,仔细再看一遍,他是用正常的A路由的无线转成有线来联接需要刷的路由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