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个成品电源,卖家说能0-110v,0-4A.但是我看他换的耐压...

楼主(2021-05-17):
我买了个成品电源,卖家说能0-110v,0-4A.但是我看他换的耐压电容还是100V470uf的,这样在110V用的时候不会出问题么?大佬给掌掌眼

网友A:
看运气,运气好长期110v都没问题,运气不好,一插电就会boom,,,,,

网友:
110v4a才400瓦左右,应该没问题,
看来我以后要去废品站和二手市场瞧瞧了,买回来改可调电源卖,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电容,如果是输入的大电容,有可能是两个串联的。

网友B:
emm……这是明纬电源么,不是最高改到90V吗,咋到110V去的

网友:
我觉得最好别超60V,这种改494脚电压调压、调流的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这是明纬电源么,不是最高改到90V吗,咋到110V去的

卖家说改了变压器,也换了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运气,运气好长期110v都没问题,运气不好,一插电就会boom,,,,,

目前测试了110v 1.5a20分钟没问题

网友:
如果可以还是退了吧。玩玩可以,使用还是买个正经的电源吧,改了4个明伟的,全卖了,高输出电源  低压使用很容易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测试了110v 1.5a20分钟没问题

买着玩意干嘛,纯粹看手气,而且大部分人手气都不好,毕竟是二手电源,又修改后超负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测试了110v 1.5a20分钟没问题

这类电源改装的好,一般使用没啥问题,只要不去带大功率的有刷电机。阻性容性负载使用是没啥大问题。可靠性肯定没有名牌的成品电源好。当波纹要求不高的维修电源,充电器还是不错。

网友(2022-10-11):
不是全桥也能到110v吗?

网友:
短时间可能没事,长时间控制在95V一下最好。

网友:
电容耐压是参考值,一般正品电容都可以超一点,但是纹波太大的话立刻就炸

网友:
我也改装了在用,0-60v,0-5A使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