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炎炎夏日里,清清灰让主机更干净,再换个更好用的水冷散热

楼主(2021-05-17):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我发现之前一直在用的一台ITX主机散热表现也越来越差,考虑到这台主机已经很久没有清理过,上面装的水冷也有两三年了,所以上周末就把它拆开来整体清理了一下,并且更换了一个新的水冷。这两天试了一下,散热表现确实好了不少。

对于我们日常用来办公娱乐的主机来说,CPU的散热表现对于性能的发挥确实很重要,很多用了一年半载的主机,都容易积灰,而灰尘则会对散热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此外,作为散热器与CPU之间的关键介质,导热硅脂也需要定期更换,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散热器的导热性。

如果是使用ITX或者其他品牌机的玩家,更换散热器或是硅脂可能会很麻烦,不过更换硅脂的频率也不用太高,像是现在马上到夏季了,换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然后过半年就是冬季了,到时候再换一下就可以了。之前我用的硅脂是九州风神的EX750,用起来很方便,一管至少能用三四次。

这次因为是要顺便换一下水冷,所以就直接用了水冷附带的硅脂。目前在用的这款ITX主机,机箱选的是酷冷至尊的NR200,这款机箱设计还算不错,虽然在ITX机箱里不算小,但是散热比较不错,因为众所周知的行情,我在这个平台上只配了一张GT960,发热量也不是很大,基础的办公或是娱乐需求完全够用。

毕竟是一套用了快两年的平台,所以这台机子里面的配置不是很新,用的还是B450I的主板,配的是R5 3600的CPU,450W的SFX电源都绰绰有余。不过因为机箱结构的特点,所以日常使用中基本上是负压风道的状态,里面边边角角的积灰还是很多的,拆开之后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为了更快快捷的清理掉灰尘,我直接用上了手持吸尘器进行处理,吸尘器当然也不是特别高端的型号,就是一款追觅的吸尘器,也是来自米家生态的产品,用了一年多了,感觉效果还不错,处理犄角旮旯的灰尘还是很方便的,而且吸力也比较强。

原来用的这款240水冷积灰确实有点多了,拆下之后再来清理。写下水冷头的时候可以看到,硅脂已经进入橡皮泥的状态了,再用一两个月就要干成块了,所以应该是没办法在夏天继续正常使用了。新入手的这款水冷也是240的,选择的是鑫谷的冰封240。

选择冰封240之前也看了一些同价位的水冷,虽然配置规格都差不多,但是细节上还是有所差异的,比如这款水冷的AMD扣具就可以兼容AM4的原装挡板,不用再单独安装,如果以前用得是AMD原装散热器,或者是新装机的话,安装起来就会很方便了。

另外这款水冷也有ARGB风扇和冷头的设计,看起很漂亮,并且配了一个控制器,主板不支持ARGB的话,也可以获得灯效切换的功能,很容易获得氛围感浓郁的灯效。 另外这款水冷的散热功耗可以达到180W,很适合R5 3600这种中端的CPU使用。

在整体结构上,这款水冷配备了450mm加长水管,并且水管的柔韧性很好,不像我之前用的水冷那么硬,这样即使是在ITX机箱里,安装也会比较方便。当然这款水冷应该更适合MATX机箱,加上现在市场环境不太好,所以配个带核显的MATX平台会比较合适。

装好之后,因为机箱机构的特点,所以对冰封240的RGB灯效有些遮挡,不过整体效果还是挺漂亮的。现在很多朋友没事的时候都会挖矿,这套平台也勉强可以做一些CPU挖矿,在R5 3600满载的状态下,这款水冷可以把温度控制在70℃左右,这对于一台在夏季使用的ITX主机来说,散热表现确实不错。

目前市面上的硬件价格已经开始逐渐稳定了,但是比起半年以前的市场来说,涨幅还是很夸张的,所以如果手里有能用的PC,最好注意保养,毕竟出现问题的话,维修和更换不仅麻烦,而且成本也比以前要高很多。最近虽然只是简单清理一下灰尘,换了一款散热,但是对于这台PC使用体验的改善还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冰封240这个RGB灯效确实比较漂亮。

网友A:
水冷,可能会漏液。。到时候很麻烦。。除非你的电脑 用 核显,且没有任何的扩展卡,不然 会流到上面,修起来麻烦。

网友:
用水冷怕了,现在用利民实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冷,可能会漏液。。到时候很麻烦。。除非你的电脑 用 核显,且没有任何的扩展卡,不然 会流到上面,修起 ...

水冷的液是工程液吗 不导电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冷的液是工程液吗 不导电的那种

我的就漏了,先是流到下方显卡上,然后又流到主板PCIE插槽里,和下方扩展的网卡,usb扩充卡上,因为发现得及时吧,都擦掉了,没留下什么腐蚀之类的痕迹。可是当时就没发现水冷液往下流的时候,还流到了 PCB与插槽中间的 地方,那里的插槽焊脚到发现的时候都长绿毛了,再联系水冷的厂家,说过保了,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