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温控开关,懂的人认下是常开还是常闭

楼主(2021-05-17):
1块4买的,常开。串风扇接到路由器风扇就呼呼呼,拿表蜂鸣档量两线与金属壳都是通的,这不合理,拿打火机烤一下,听到啪的一声。再量,还是通的,不过外壳不通了。我怀疑过是否发错货是常闭,但冷却后依然是通路的。以前买的常开直接标示汉字“开”,这个没有。……好了拆开看看吧,本打算煤气灶加热拉出来,没想到烧了半天都不行,里面是耐热的,只好用水口钳撕开了,…里面这构造,如果不考虑到中间那锅仔片一样的东西是两种金属的话,我看构造都怀疑这个是常闭开关了…想象一下金属热胀冷缩,锅仔片发热胀大变形顶开触点……那么这到底是常开还是常闭?是不是构造都一样,凭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一般都会标,我也有这个,好像标了的,
还有那个外壳是和一个脚联通的

网友A:
我对比了一下我的,常开会有(开),常开各脚不通外壳,常闭脚通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比了一下我的,常开会有(开),常开各脚不通外壳,常闭脚通外壳

因为我没有多余囤货需求,只买了一个,没有对比,看了你的图来我这是常闭了。不过因为后来验证是坏的,才有疑惑,我拿电烙铁怎么烫都是通路的,以前电子负载上风扇有一个,每次启动停止啪啪接触声很大,我之前路由有一个几乎没有明显的动作。明显的响声,温差不大会出现半接触状态,也就是看风扇在转实际手堵转一下就停了。对比起来可能这货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