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风扇关机还低速转

楼主(2021-05-17):
手持风扇,18650电池,关机后低速转,按开关,有三个速度可以正常切换,就是关机后还低速转。求助

网友:
锂电池经过Boost升压给电机供电,电机有个开关管控制电机工作与否,看看是不是这个开关管坏了,还是控制芯片引脚没有给关断

网友:
看不清的呢.....

网友:
怀疑控制管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