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日产尼桑劲客\天籁DA屏车机拆解改家用接线图,破解视频播放升级百度carlife

楼主(2021-05-17):
前些天玩了一台本田的车机《给本田皓影车机装个铝合金机箱变成一台带5寸彩屏蓝牙收音MP3小功放》,感觉便宜又好玩。但是有网友反映说这个机子不支持视频,屏的色彩和可视角度小,又不是触摸屏,感觉不太好玩。这倒的确是个问题。
我喜欢狂闲鱼,看到了台日产劲客7寸触摸DA屏车机标价0.01元,怎么这么便宜呢?于是无聊问了下店主,说是50元不包邮。我一想这也便宜呀,于是最终价格65元顺丰包邮拿下。可以解决以前那台车机的很多不足。

到手,和本田皓影的车机要小一圈。

HSAE航盛产的NISSAN P2 型号HS-V9710
这款车机的具体功能这里有详线介绍https://www.docin.com/p-2479567503.html

马上拆机,这是主板,刚拆出来的时候感觉怎么这个板子元件这么少呢

主板的背面也没有元件

一片STM32F103VCT6,意法半导体32位微控制器,65元,怎么感觉这么一片就值这个价了呢

TEF6635HW, NXP恩智浦出的数字收音解码 音频处理芯片,恩智浦全球最大的汽车半导体供应商

电源芯片有很多很多,而且工作起来有几片很炀手,大的整流电容也只有二个2200μf的。

功放芯片采用的还是NXP的TDF8541,4*45W汽车专用场效应管功放芯片,带I 2 C总线控制。是一片互补四通道桥接式负载(BTL)互补DMOS输出级音频功率放大器。

这里还有一片2546 USB充电端口控制器IC,手机投屏时可以给手机充电。

拆开屏下面的铁壳,下面看到还有很多元件。

原来最核心的东西在这块小块上面,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可拆设计呢?可以升级吗?

MCIMX6S6AVM08AC
NXP的CPU

画条黑线的地方就是要裁掉的地方,这块是双面板,别的地方表面上看没有影响,就是WIFI天线正好被裁掉,应该不会是多层的,里面应该没有隐藏的走线。

wifi蓝牙芯片

TM070RDHGZ1 天马7寸TFT液晶屏  分辨率:800(RGB)×480, WVGA。65块钱,拆出这么块屏幕来就赚了吧

好了,拆机就拆到这里了。接下来是接线了

我喜欢把所有的座子拆掉。

本来以为,这个接好后就可以开机了,结果发现,并没有。查了好久,发现还需要在32针的一个脚上面接上12V才可以开机。
试听了一下音质,感觉比上次的皓影低频要好些,而且这台有重低音开关,不过这几天气温有点好,我放阳台上面,功放有点炀手。

这个车机蓝牙倒是不需要什么解码器,可以直接连上。
但是U盘里面有视频放不了,只能放MP3,需要破解一下。
只需要按住主页和返回10秒,然后按目录键10秒松开,继续按主页和返回,直到出现二行英文字母。然后点下面这行,里机有个ON,点一下打开就行。

这个也是网上搜来的。
开启成功

接下来就是启用百度carlife,苹果的carplay是直接可以用的。但是安卓手机有点麻烦,需要升级一下。
需要下载一个V1.2.6升级文件,很简单,下载好放入U盘后插上开机就可以自动升级了。但是要注意的是你的机器的版本要和升级文件版本对应,先查清楚再升级。升级文件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MLu9P41EEnYCR1Vd1ttDKA#list/path=%2F   提取码:5526

成功了。

接下来,就是为这个车机做找个家。我试了下,发现上次买的那种机箱可以放入。而且这个机箱价格还降了,另一家42元可以买到了

壳子不要和电路板放一起,一不小心就被刮花了,我的就被刮花了

先要把这个框裁下来

这个是机箱的面板,掏空。工程量有点大,不但要裁塑料壳,还需要裁电路板。有按钮这边可以切的小点放入边框内,另一边有元件,没办法,电路板其实在架在边框上面的。

面板打磨的正好,放到这个框内。手上没有太好的工具,还是费了点时间的。

屏是我用B7000胶水粘到塑料面板上了面。

裁掉多余的PCB时还是有点担心的,怕伤到线路,不过测试一切正常,有一处有用的地方是裁掉了的,就是蓝牙天线。
不过我手上还有以前玩路由器多的WIFI天线的SMA座子,正好接上一个

可以放入,完美。

测量准了再买的螺丝柱,M3*16+6的铜螺丝柱正好安装这块主板。

本来想不装原车机金属盖的,后来发现电源没处放得做个架子,那还不如这个装上去,然后电源放在上层。

32P有二条控制线,我想着改成wifi或是红外控制线。手上元件都有,就是要写个程序,还不太会,得学一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利用这个7寸屏,利用倒车视频输入,装一个电视盒子进去,但是发现这个视频有标尺和一行文字,怎么也去不掉。

32针座上面倒是还有两个AV输入,但是实在不知怎么样用,有哪位网友知道怎么接的吗?

网友A:
航盛的车机音质很垃圾

网友:
楼主又有新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盛的车机音质很垃圾

呵,我感觉还行呀,我不是什么金耳朵,我感觉听听蛮好了。航盛也只是代工企业吧,不一定是他们设计的,而且TDF8541并不是差的集成块,恩智普是飞利浦公司的汽车芯片企业。
电子技术在发展,不要老是认为换几块运放就能提高音质。

网友:
楼主,几个关键点都没说啊,32脚是哪个?能否图示一下。百度carlife如何获取升级?

网友B:
TM070RDHGZ1液晶屏是800*48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070RDHGZ1液晶屏是800*480的吧

噢,好的我改一下

网友C:
楼主这个车机支持carplay吗?本来想买来改车上的

网友:
不错,看起来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车机支持carplay吗?本来想买来改车上的

支持,如果买来的车机没有升级过,需要升级才会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车机支持carplay吗?本来想买来改车上的

航盛的不行  买日产车松下DA

网友:
2013款天籁CD机不错 除了不能看视频

网友D:
哈哈楼主最近搞的这俩车机我都用过,飞度上用的最火的两款了

网友:
用的是TEF6635,收音灵敏度肯定不如本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最近搞的这俩车机我都用过,飞度上用的最火的两款了

厉害。我不敢动我的车,我车的导航是请人装的

两个小伙还给我背盖上面拆坏了二个扣子,心痛没说

网友E:
车机拆开都大同小异了,同质化太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机拆开都大同小异了,同质化太严重了

我怎么感觉比手机差异大呢?手机现在都没有华为麒麟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盛的不行  买日产车松下DA

楼主这个升级就支持了,我看就写p2的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