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望、闻、问、切,巧识三星5V2A充电器

楼主(2021-05-17):
现在,随着快充的普及,传统的充电器逐渐淡出视野。平时,不急的情况下,还是喜欢使用三星5V2A充电器给手机充电,个人觉得三星充电器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顺便整理一下,如何识别三星5V2A充电器正品,供坛友参考。

一、望篇——外观识别

正品三星5V2A充电器,外观看着比较精细,没有毛刺;参数印刷比较精致,具体参数有各自含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USB接口,铜插针,一般没有毛刺。

绿框是代工厂商,黄框是生产时间,红框是SN码;通过识别SN码,可以大体识别充电器真伪。
注:
三星充电器SN码说明(主要适用国标充电器,其它的可作为参考):
SN码第一、二位是代工厂商,第四、五、六、七位数是生产日期,第四位为年份,第五位为月份,六七位为日期,第八九位:部分电源用来标注产地。
第1、2位:代工厂商;DW-东原(分东莞、维娜)(电路板标识:HAEM),DK-益恩彼(分天津、惠州)(电路板标识:DONGYANG E&P),SE-东莞三星电机(东莞盈聚)(电路板标识:SAMSUNG ELECTRO-MECHANINS),RT-阿富特(分天津、惠州)(电路板标识:R.F.TECH),SC-深圳赛尔康(电路板标识:SALCOMP OY),SL-SUNLIN善邻电子(电路板标识:SUNLIN ELECTRONICS),AS-天津友你(电路板标识:UNITRON CO.,LTD),KT-冠德,BD-比亚迪。
第4位:年份;T代表02,W代表03,X代表04,Y代表05,A代表06,P代表07,Q代表08,S代表09,Z代表10,B代表11,C代表12,D代表13,F代表14,G代表15,H代表16,K代表18,M代表19。
第5位:月份;1-9代表1-9月、A代表10月、B代表11月、C代表12月。
第6、7位:日期。
第八九位:部分电源用来标注产地;TS天津益恩彼电子有限公司,HS惠州东洋益恩彼电子有限公司,DS东莞东原电子有限公司,VS越南三星等。这个辅助定义的,供参考。

本款充电器SN代码:DK2D102TS/B-E,大体可知为天津益恩彼电子有限公司2013.01.02生产的。这样可以通过SN码,可以大体识别充电器真伪。

下面是两款山寨三星5V2A充电器,SN日期不符,可以断定假货。

二、闻篇——用料识别

三星5V2A充电器用料不错,插脚一般为铜插脚,可以使用磁石试一下,不吸或轻微吸,可大致断定充电器真伪。

三、问篇——带载识别
三星5V2A充电器带载能力较强,负载输出稳定,使用测试仪测试一下带载能力,可以进一步断定充电器真伪。

四、切篇——拆解识别
最终,通过拆解,可以彻底断定充电器真伪。

注:部分拆解图片来自网络

附:
三星QC2.0充电器SN码:
目前三星QC2.0充电器(输出为9V1.67A or 5V2A )的SN码重新定义,主要由14位组成。大体定义为:SN码第四位为年份,第五位为月份,第六位为日期,第十二、十三位是代工厂商。
第四位:年份;F代表14,G代表15,H代表16。
第五位:月份;1-9代表1-9月、A代表10月、B代表11月、C代表12月。
第六位:日期;1-9代表1-9日、A代表10日、B代表11日、C代表12日、D代表13、E代表14、F代表15、G代表16、H代表17、J代表18、K代表19、L代表20、M代表21、N代表22、P代表23、Q代表24、R代表25、S代表26、T代表27、V代表28、W代表29、X代表30、Y代表31。
第十二、十三位:代工厂商;常见的有SE-东莞盈聚,RT-惠州阿富特,HM-东莞东原,DK-惠州益恩彼等。
比如SN代码为:R37FB9V54L1SE3的三星EP-TA20CBC QC2.0充电器,可知是东莞市盈聚电子有限公司2014.11.09生产的。
其实现在国内代工的三星充电器,外壳参数标识的已经很清晰了,手机外壳侧面有二维码,通过手机扫码,结果与充电器自身编码一致。这种SN码识别方法,可用做识别真伪的一个辅助方法。

超声波焊接外壳的开壳方法(锤子大法):
一般好电源,外壳比较结实,超声波焊接外壳的,不好无损开壳(如果很容易开壳的,大多是山寨货或者翻新电源)。可以找段2mm左右的单股铜心线,放在接缝上面,用锤子砸,砸开缝隙后再用指甲抠(没指甲也可以使用拆机片之类的工具,使用时要注意安全),就可以开壳了,砸的时候注意力度。主要是利用单股铜心线的塑料绝缘外层缓震,单股铜心线可以弯曲,对这种非直线的外壳缝隙,贴合的更好一些。对于那种方方正正的外壳,还可以将单股铜心线换成刀片也可以。另外,对于这种超声波焊接的外壳也可以使用毛巾、报纸裹紧锤子或者裹住电源,直接砸,掌握好角度、力度,开壳效果很不错,这种开壳方法最普及。

超声波焊接外壳开壳后恢复方法:
这种超声波焊接外壳开壳后,可以使用扎带扎起来使用,方便随时开壳。如果想重新粘合起来,可以先将上下盖扣紧,看看咬合效果如何,不满意可以处理一下。然后可使用502、101之类的快粘胶进行粘合。502、101之类的快粘胶粘合原理是在被粘贴物之间附加一层高效粘合层,并通过与被粘贴物表面起化学反应,产生高温;粘合层在高温下快速凝固,将被粘贴物进行粘合,所以叫快粘胶。粘贴的效果不错,比较结实。由于可以和大多数物品产生化学反应,所以粘贴范围是比较广的(曾经用来粘过摔裂的陶瓷摆件)。将快粘胶滴入凹槽内,在发热前,快速将上下盖扣紧,压实。粘贴效果还可以,比较结实,下次想开壳,还可以使用锤子大法。快粘胶基本上都有毒、易挥发。
另外,有的外壳(主要是ABS材质的)还可以使用氯仿(四氯甲烷)溶剂进行粘合,这是种挥发性有毒溶液,平时受管制不方便购买(需开证明)。做为粘贴剂使用,主要用来粘贴有机玻璃(亚克力),也可粘合部分塑料,应用范围不如502、101之类的快粘胶广。粘合原理主要是溶解被粘合物,然后重新凝固。粘合塑料效果比较平滑,但结实度不如502、101之类的快粘胶。

磁铁识别方法:
大家都喜欢使用磁铁来检验是否是铁材质的,而现在强磁比较常见,强磁对磁性材质比较敏感,使用强磁来检测往往会引起误判。比如镀镍的铜质插脚,不是很纯的铜质导线,使用强磁往往会有吸附,有的吸附力还很强,造成误判。但是使用传统的黑磁石,会发现是不吸的。使用磁性检验是否非铁材质,建议使用强磁加传统黑磁石来鉴别,效果会好很多。

相关链接:

拆修一个三星5.3V2A旅充改MicroUSB接口输出

拆一个三星5V0.7A电源天津阿福特代工

三星5V1A电源改USB接口输出

拆一个三星5V1A电源天津益恩彼代工

拆一个三星5V1A电源天津阿福特代工

拆一个三星ATADS20C旅充附超声波焊接外壳的开壳、恢复方法及三星充电器SN定义规则

PS:
通过望、闻、问、切的方法,也可用来判别一款充电器的好坏。一般质量好的充电器大多外观看着比较精细,没有毛刺;参数印刷比较精致;带载能力较强,负载输出稳定;内部电路做工和用料看着比较养眼。

网友A:
这个好!楼主三星科普贴来了
楼主闲暇之余看看我这个是否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楼主三星科普贴来了
楼主闲暇之余看看我这个是否正品

如果是铜插脚,USB铜插针,通过对比SN码,可以大致断定充电器为正品。

网友B:
这帖子写的好,赶紧把三星头子拿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写的好,赶紧把三星头子拿出来看看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杠杠能吃,特别能吃,不,是特别能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写的好,赶紧把三星头子拿出来看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在宾馆丢了好几个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铜插脚,USB铜插针,通过对比SN码,可以大致断定充电器为正品。

那我就放心了,u口不吸,脚不吸

网友:
买过几个二手三星充电头,把电路板拆出来安置在那种带线的老式充电器外壳里,把充电头换成type-c头,使用至今,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在宾馆丢了好几个这种,

为啥要带好几个充电头去宾馆。。。。。。。?

网友:
依我看,楼主拆的都是正品,因为板上都有”S“样的符号。仿的它没必要在板上印上这个符号。楼主说那么多干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铜插脚,USB铜插针,通过对比SN码,可以大致断定充电器为正品。

三星的带线补,这个也可以做为判定条件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带好几个充电头去宾馆。。。。。。。?

哈哈,非一次性带

网友:
我捡了个1.5安的,在单位里做备用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带线补,这个也可以做为判定条件的一种

使用测试仪测试一下带载能力,可以进一步断定充电器真伪。

网友:
我还是觉得5.3v的比较合适,手头快充都没有怎么用过一直用的就是5.3v的

网友:
很详尽的科普帖~

网友C:
我用着用着就炸,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着用着就炸,不知道咋回事

不是进过水的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