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用过威克士189的,这是什么情况?按下开关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21-05-17):
按下开关转一下就停了,在按也是转一下就停。电池满电, 就开了一个25孔就这样了? 高温保护还是什么?  要是高温保护这也太矫情了吧,一个孔就这样    过几天温度更高怎么用。。。

网友:
好像高温保护不会转,只会亮灯,
没用过这个型号

凉一下还能用的话就是高温保护

网友:
还有就是电池时间长了内阻大了也会这样。测量电是满的,一开就停。换一电池试试

网友:
可能是无刷驱动板挂了
也有可能是电池过流输出保护
威克士都这样 行业出了名的渣 但凡干过十几万到几十万工程活的 都不会用威克士 真不是用来干活的 害人不浅
连公模的无刷工具都比他好使

威克士 专业儿童玩具制造者

楼主:
气人,干点活还得等他

网友:
大有5282把开孔器干破过,这种重型电钻,开金属并不是很吃力的,拧那种超长的螺丝进木头才是阻力惊人的负载

网友:
电池的状况不好好。

网友:
威克士电池电池没有输出只有保险,倒是有热敏电阻温控,温度高了自动保护,开那个孔不应当高温保护,除非你用了高档,要用低档位,要不就是主控,这玩意主控咸鱼多的是,便宜,

网友:
玩具玩具,换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