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即使知容量,耐压知多少?

楼主(2021-05-17):
如图,查资料电容应该是104,0.1微法
电容的耐压,如何判断?我想拆件保留

网友A:
一般贴片电容一般耐压值都在50V左右 有部分25V和100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贴片电容一般耐压值都在50V左右 有部分25V和100V的

想的真多,大把6.3V 10v 16v,高压的贵多了,这是电池保护板,完全没必要用25v,50v

网友:
锂电池,按2倍算,10V或16V比较理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的真多,大把6.3V 10v 16v,高压的贵多了,这是电池保护板,完全没必要用25v,50v

来来来 看看耐压多少

网友:
2的无语言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 看看耐压多少

多层(积层,叠层)片式陶瓷电容器,也称为贴片电容,前辈,我图中耐压估计是最低16伏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的真多,大把6.3V 10v 16v,高压的贵多了,这是电池保护板,完全没必要用25v,50v

前辈你好
多层(积层,叠层)片式陶瓷电容器,也称为贴片电容,看来应该比较折中,16伏耐压起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层(积层,叠层)片式陶瓷电容器,也称为贴片电容,前辈,我图中耐压估计是最低16伏对吗? ...

在没有特别标识的情况下 绝大部分耐压都是50V

楼主:
两位神仙打架
我想知道普通贴片
超压会像钽电容爆炸吗?

网友A:
经验不是百度来的 ,更不是臆想出来的。

网友:
估计10V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不是百度来的 ,更不是臆想出来的。

前辈你好
论坛里有测试电解电容耐压的
请问0.1微法能测试吗?神仙打架,不知所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
论坛里有测试电解电容耐压的
请问0.1微法能测试吗?神仙打架,不知所措 ...

没那必要 ,按50V的用就行 瓷片电容 耐压低的反而会贵一点 ,50V的最便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必要 ,按50V的用就行 瓷片电容 耐压低的反而会贵一点 ,50V的最便宜 。 ...

看着语气,非常自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着语气,非常自信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1u F 以上的瓷片电容 就要注意耐压了 ,一般是16V或25V耐压 ,有标识的电容要严格按照规格表来使用

网友:
你们说是就是吧,反正烧了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1u F 以上的瓷片电容 就要注意耐压了 ,一般是16V或25V耐压 ,有标识的电容要严格按照 ...

你果然细节很有经验
记住了,一微法是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