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请教2246xt跳线问题,现在ce乱码

楼主(2021-05-17):
现在ce乱码,请教大神如何操作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点迷津,原来是1ce8贴,现在2ce4贴正常,加了两片就这样了,打算8片全上

网友A:
tsop板子没有RCE跳线。ID乱码,要么颗粒没焊好或有问题,要么主控虚焊或有问题。

网友:
试试前后各焊2个。

网友:
ID乱 说明没焊好

网友:
有连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板子没有RCE跳线。ID乱码,要么颗粒没焊好或有问题,要么主控虚焊或有问题。 ...

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板子没有RCE跳线。ID乱码,要么颗粒没焊好或有问题,要么主控虚焊或有问题。 ...

还是乱码,郁闷呀

网友:
放大镜看,如果你没有显微镜的话。不能连锡不能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