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2 L49M2-AA刷机问题

楼主(2021-05-17):
位大师们,有谁遇到小米2刷机的吗?开机卡在米画面了。能进双清操作,以前也能正常刷过两次。但这次升级后又卡开机画面,又刷但这这次到后面就卡在机器那里了。师傅们指教下哪的问题了?

固件重下过也是卡在这里。

网友A:
刷机有什么功能?去广告吗?

网友:
感觉是EMMC不行了吧

网友:
                        字库玩完

网友:
估计卡字库了

楼主:
我估计也是EMMC挂了,担还没有串口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有什么功能?去广告吗?

系统挂了进不了系统,只能刷。

网友(2021-07-09):
很明显闪存寿命已近,换闪存解决问题、、。

网友:
解决方案1:马云家或者小黄鱼花50-60元买块新的主板  换上即可
解决方案2:花800元买一套809H编程器+350元 emmc专业底座+20元emmc植锡网+10元中温锡浆+200元热风枪套装+2元镊子+30元 16G emmc 5.1闪存芯片+5元焊油+5元吸锡带+自行研究焊接植锡技巧+关键词(6A918 Mstar高安量产解决方案)

个人建议解决方案2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