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个黑色塑料卡尺,粗略用于测量直径。

楼主(2021-05-17):
买了个黑色塑料卡尺,粗略用于测量直径。

网友:
这个是玩具尺子,要精度的话,可以考虑苏测电子数显游标卡尺,轻便款0-150MM塑料罩壳,90元左右。单位就是用的这个牌子,精度,做工,都不错。

网友:
这个只能聊胜于无,塑料的卡口如不温柔对待就会造成细小损伤,那就导致测量不准。如果小心使用,平时用用也是可以入手的。

网友A:
我在矿坛搞了二手的金属数字尺 25一把 哈量的。
然后擦干净 放三丰盒子里 供起来了。。。。

网友B:
这种塑料卡尺一般用用还可以,比卷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塑料卡尺一般用用还可以,比卷尺好用。

粗略地测量还比直板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矿坛搞了二手的金属数字尺 25一把 哈量的。
然后擦干净 放三丰盒子里 供起来了。。。。 ...

矿坛的车还有吗?

网友:
偶撸的黑色带数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