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风扇塑料老化断裂,咋整?

楼主(2021-05-17):
小风扇用时间长了不转了,就拆出来之后看了看,油都干了,我也不懂,拿棉花擦擦,又喷了点WD40,上螺丝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时间长了,这个塑料都老化了,拧螺丝那3个地方全断了,像这种事情,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吗?

网友:
打孔上扎带,没扎就用铁丝。

网友:
垃圾风扇,貌似还是有刷的电机吧?扔了买新的

网友:
塑料开裂我一般都是用热熔胶修补的。

网友:
这样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螺丝孔是没救的了,一般都是新的买来就要拆开加固的,一旦裂了就修不了。这种风扇反正也就几块钱包邮,再买一个吧。

网友:
热熔胶,正好顺手埋个螺母

网友:
AB胶,热熔胶不知道的抖动情况下强度够不够

网友:
AB胶粘上去一大坨,干透以后后用细钻头打出螺丝眼。

网友:
扔了吧,要修的话也简单,换加长的螺丝

网友:
热熔胶粘不住,我用快干胶万能胶G8600粘塑料胶皮挺好使

网友:
铸工胶直接粘死。不过买胶也得好几块钱,不如直接买个新风扇。

网友:
热熔胶点一坨,上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好点热熔胶就行了

网友:
要时刻想着为国家GDP增长做贡献,所以换新的吧,这种受力部位有点麻烦

网友:
用胶直接粘死,再坏直接丢了。

网友:
材质用料太差了。好多小厂的东西就是这个样。

网友:
粘胶加扎带搞定,再坏就扔了换新,这种小东西成本不高,维修心思倒是花费不少

网友:
用胶粘!附加重量过多会振动!

网友:
你也说是老化了
放手让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