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烤箱380v改220v

楼主(2021-05-17):
有一台380/220v烤箱,说明书上两种电都可以用。3根加热管总功率6.5KW。有5根线,三个火线,一个零线,一个地线。没有380电,用220v时,接法是,3根火线拧在一起接火线。  给烤箱单走了4平方铜线和32a漏保,够用吗?如果电流太高,只并联2根线怎么样?能用吗?是不是功率降三分之一。谢谢。

网友A:
有图吗?电烤箱的时间、温度控制电路?

网友:
不管接380还是220,功率还是6.5kw,220时按4.5a/kw计算。

网友:
3根热管对应3相火线,每根都是220V2150W,如果电流够大三根火线并联接220V功率还是6K5,两个并联就4K3,注意,烤箱内部零线可能需要加强

网友:
隔壁的烤箱就是我给他这样接的220,4平方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电烤箱的时间、温度控制电路?

把鸟烤了,就能吃。。。。。。鸟~

网友:
如果这个烤箱是380v和220v通用的,那么它的电热管其实就是220V的,只是采用了星型接法。所以就象楼上所说只要把火线和零线分别接在加热管的两端就可以了。由于是纯阻性负载,国标4平方线应该可以,长期用的话还是6平方线好!加装个C32或C40的漏电保护器,接上地线。安全第一!

楼主:
谢谢大家,暂时是4平线32a漏保,三根并联,先用着看看。

网友:
既然设计是两种电压都可以用,那么内部的用线应该是不用担心的。

原来三根发热管应该是星形接线,每根发热管大约是220V2000W多点。

改成单项220V直接并联是可以的,但是实际近30A电流用32A漏保感觉还是略小了。

网友:
只能烤半熟了

网友:
要在意的是发热管的分布,该接哪根线可以不接哪根线都要测试好!!!

网友:
4平方铜线拉几米没问题,超过建议加粗,32a漏保有点小,可能经常会跳,也要换大

网友:
1、首先220V~380v的问题   建议楼主看下发热管的铭牌   不能光看厂家宣传资料   现在厂家出货一般都是共用一个模具   尤其是烤箱之类的 ,只是发热管耐压和线路接法的问题而已
2、发热管支持380的话   220和380是可以切换的  无非就是三角形和星型接法而已
3、按楼主发的总功率6.5K左右   4平方线路是没问题的    但是32空开太小了   最少要64或者100的
4、烤箱要经常检查出线和接头的位置,工作时发热还是比较严重的,绝缘层老化比较快,有外接头的一定要把接头分开,当心放烟花,别问我为啥知道

网友:
电热设备连续使用时间较长时建议按1KW配1平方国标铜线会安全些,6.5KW的电加热设备最好用6平方的线,另外,32A的空开也小了些,单相电阻负荷1KW电流估算为5A,开关不留余量会用不久的。

网友:
有条件的可以用交流钳表测量一下电流的大少,还可以在使用时候摸一下电线外表感受一下电线是否发热(正常下4平方线过30A电流是没问题的),由于电流比较大要多注意接口和接线柱等有接驳位置的情况预防接触不良引发的不安全事。漏保32A勉强够用最好还是换40或63A的吧。

网友:
首先,电热设备电压大改小完全没问题。只是功率会变小。
然后P=U*U/R=380*380/R=6500/3,得到R=66.6欧左右,你自己手量也行。
新线路3R并联,大概22.2欧,电压220V,电流大概10A,功率大概2200W。
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冷启动电流有些大。其他没啥子。

网友:
足够了
16楼计算差了一个‘根号3’,电阻单相应该是42.6Ω

网友:
说明书既然说了两种“电”都可以用,应该也写了如何用吧?建议还是按说明书的做,不要去瞎猜。有一点要注意的是,220V不一定是指我们的单相220V。
只猜的话,我觉得你那样接220V是可以用的。
加热管冷态上电的时候电流会比较大,32A应该不够用。
尽量三根管一起用,不然加热不均,烤出东西来就该半生不熟了。

楼主:
租的房子,4平铜线已接完3,中间有个接头,漏在外边了,有部分线也是裸露的不在管里。空开想用40的,没找到。32a余量小点。烤箱线是从进户柜里直接单铺的,先用着,不行再换吧。进户是10平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一台380/220v烤箱,说明书上两种电都可以用。3根加热管总功率6.5KW。有5根线,三个火线,一个零线,一个 ...

对,降功率,升降慢,烤发慢,成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