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源的电压电流表+AD584电压基准+STC自动冷启动+stc-isp去弹窗

楼主(2021-05-17):
先上预览图!

上面是第一版已验证!
下面是第二版修改版!
AD584电压基准(布局优化)
STC自动冷启动(省去了跳线直接插到土豪金上就行了)
虽然的免费打样、但是浪费可耻、能拼则拼!!!

实物图!

先来个简单点的AD584电压基准改变跳冒位置对应2.5V 5V 7.5V 10V

无意间刷到开源高精度电压电流表、正好最近改了个ATX电源、之前买的2个数码管表头精度差的离谱

从没玩过单片机、一翻查资料脑补过后感觉还行、于是决定下手
手头有土豪金编程器玩路由器刷机买的、配合自动冷启动(材料都有、又省一笔美滋滋)

网上找的原理图!实物已验证!

先焊上STC15W408AS   TM7707、接好TTL烧录线
这里说一下TM7705也能用,就是后两位会跳

固件传送门!
开源高精度电压电流表可双向电流测量 功率计库仑计容量测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709

插上电脑、检测芯片自动识别、自动冷启动成功!

下载固件、成功!

补齐元件!元件不多、于是第一次尝试用烙铁贴片、一把小刀头轻松搞定
成功的关键就是焊油!焊油!焊油!
不过没洗板水清理起来有点麻烦

洗完澡后美滋滋!做了2个准备把负载上的表头也换了!
这里TL431没装、后面测试装不装精度都没什么影响

通电没显示!

调节对比度!

成功点亮!

接下来就是根据使用说明书校准表头、原贴都有这里就不重复了
这里配合上面的AD584电压基准校准表头、完美!

电流精度测试!不是高玩自用感觉精度挺高的!
电压忘拍了、之后ATX换表头补上

楼主:
表头精度测试传送门!
ATX改可调后续!改表头+通用面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5916

下面就是一起拼的2个小东西
STC免冷启动下载器【硬件版】
https://oshwhub.com/scarrr0725/usb2ttl
7.4V锂电池过充过放保护板
https://oshwhub.com/jixin/7_4V-4ef691b1a42d4937853929e76e5233db

顺便分享自己改的stc-isp去弹窗、去升级提示
stc-isp-15xx-v6.87S貌似是最后一个低版本、在往上好像都有广告

附件里面是打板文件+去弹窗的烧录软件
象征性收个2M不过分吧

网友:
加精的节奏

网友A:
DIY的挺好,全程就看见楼主各种美滋滋了

网友:
自动冷启动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火钳刘明收藏备用

网友:
你这个一个板子做了好多件东西啊

网友B:
拼板是不是多花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拼板是不是多花钱啊,

嘉立创每月有优惠的吧

网友C:
楼主板子画的真不错,

楼主:
统一回复、打板文件直接上传捷配、现在好像每月有2张券了
双层板、尺寸14cm *10cm

好像15cm*10cm以内都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板子画的真不错,

多谢夸奖!
毕竟不是专业的、纯业余爱好、也是修改了好几次的才总结出来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挺好,全程就看见楼主各种美滋滋了

哈哈、主要是过程很顺利、没翻车!

网友:
STC15W408AS这芯片5元多,7707 3元多,表头6元多,成本都10几

网友:
会画板就是牛,,,,

网友D:
楼主的61e电压档可能有点偏低了,ad584jn应该是2.5v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61e电压档可能有点偏低了,ad584jn应该是2.5v最准

好像有温漂一说、这个表是朋友那的。

为了测试584准确性特意拿去测了一下、刚开机测的数据

网友:
组织套件吧,惠顾广大烧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温漂一说、这个表是朋友那的。

为了测试584准确性特意拿去测了一下、刚开机测的数据 ...

我也打了个板,今天刚装上,气温高,测电压比之前的值高。

网友:
stc isp能不能发一个百度盘?
下载积分要得太多了......动不动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