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SM2258XT 海力士H27QDG8M2MDA-BCF AD3A18A36125开卡工具

楼主(2021-05-17):
一个创久120G固态拆开看了主控是 2258XT 颗粒是海力士H27QDG8M2MDA-BCF 下载的工具查到颗粒是AD3A18A36125

找了很久 没有找到开卡工具,有大神有这个工具吗

网友A:
这个好像是2D TLC(如果没记错的话),大烂片来的

所有SSD品牌都被这个HY16颗粒整到崩溃的

建议扔了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 工具大神回复的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2D TLC(如果没记错的话),大烂片来的

所有SSD品牌都被这个HY16颗粒整到崩溃的

确实是杂牌SSD: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 工具大神回复的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402 ...

我也搜到了这个帖子 但是里边的工具没有M币下不了暂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搜到了这个帖子 但是里边的工具没有M币下不了暂时

10块钱充1000用好久

楼主:
在站内找到老毛子的网站下载的一个可以开,实际选的是 Hynix,256Gbit,H27QEG8NDM5R-BCF
工具在附件

网友C:
这个应该工具比较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工具比较多吧

比较多但是没有找到对应的颗粒,上边这个附件里也有H27QDG8M2MDA-BCF的选项,但是开的时候不支持,选另外一个H27QEG8NDM5R-BCF就能开。

网友(2022-02-20):
充值了10元,为了下这个,但愿可以正常用。

网友D(2022-12-23):
我的硬盘跟你的一样,你的治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硬盘跟你的一样,你的治好了么?

我的好了,用这个试试

网友:
我用这个版本搞掂了

网友(2024-04-27):
SM2258XT-Q0407[/我是能量产成功的

网友(2025-07-30):
确实是个辣鸡固态,还找不到工具,我也是服了,楼上老哥这个也是失败

网友:
我也是同款,用楼上这个失败了。

网友:
这个开卡软件太多了,得一个个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