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复大有5230钻夹头惯性解锁问题

楼主(2021-05-17):
大有5230用起来很好,打孔拧螺丝打磨切割无所不包,就是夹头在高速档顺时针旋转时,急停会大概率松脱,导致批头掉落。工具帮上有一个解决办法是提升卡簧的弹力。不过这个修复方法需要拆机,现隆重推出不拆机的修复方法:

在塑料壳上一个特殊位置装一个螺丝,通过螺丝提高和卡簧匹配的卡扣高度,从而提高摩擦力,解决急停松脱的问题。

各位可以根据上图进行夹头修复了。

***************如果想了解详细原理,请看下面********************

1. 拆掉卡簧,取下塑料盖

2. 两个卡簧,左边的是用来锁紧夹头。右边的卡簧,比左边的卡簧短一点,和塑料盖上的凸起部分配合形成段落感,防止塑料盖惯性松脱。但是塑料盖上的凸起卡扣用不了多久就被磨损掉很多,导致急停松脱。需要修复的就是塑料盖上的凸起,用螺钉恢复它原有的高度(也可以自由调节加的更高)

3. 找到凸起卡扣,从外部钻孔,拧几米螺丝,补齐卡扣高度。
外部视角

内部视角

4. 装回塑料盖,微调螺丝,完工。

这个修复方法的优势就是看了教程后,各位不用拆外壳也能修复了。而且螺丝深度可以自由调节,什么时候发现老毛病又犯了,紧一下螺丝就能解决。

网友A:
这个不错 我的博世也有这个问题 而且同心度不好 我都想换夹头了

网友:
还是夹头不够好,5289配的夹头就没这种问题………

网友:
也有同型号,偶尔会出现!

刚开始喜欢用这个钻,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用这个钻了!

网友:
换一个自锁的夹头

网友:
这就是自锁夹头的原理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以后可以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我的5230也有这问题。

网友:
特别人便宜钻经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 我的博世也有这个问题 而且同心度不好 我都想换夹头了

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网友:
思路清晰,手艺不错

网友B:
看来还是全金属夹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全金属夹头靠谱

全金属夹头外面的套筒岂不是更重惯性更大?不过全金属夹头的自锁结构是不是和塑料的不一样啊,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