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R2032纽扣电池拆解

楼主(2021-05-18):
首先参考这里--
做个LIR2032小电流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601

单车上要用CR2032型电池,弄些小电池想改锂电,现在想用CR2032的电池外壳,所以,拆,拆,拆。

一个快要没电了的CR2032

原来以为一撬就开呢,谁知,扣得很结实,只能上大力钳了

正极外壳拆下了

过程

先用美容针挑开个缝

后来发现太结实,又上小改锥

小改锥还是比美容针厉害

正极外壳分离

药料都在负极上

取这个绝缘圈时,药料碎了

负极也分离了(最左)

负极,上边还有一层薄膜

薄膜取下后还有一层化学原料

能刮掉

小改锥头上那点黑的就是化学原料

从左到右,负极,化学原料,薄膜,黑药料,绝缘圈,金属网,正极

把负极擦净

下步用这两个极改造小锂电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楼主这个时候都不睡,肯定肾亏
这个……3.2mm厚怎么改锂电啊……

网友:
起床尿尿了,路过

网友:
太薄了~~~锂电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时候都不睡,肯定肾亏
这个……3.2mm厚怎么改锂电啊……

估计这个只做电极,电线外接锂电池

网友:
用壳干什么?

网友:
银锌电池吗?

网友:
万能宝可以直接买到2032的锂电呀,电压是3.6V,满电4.2V

网友:
好像大电流充电可以自已解体

网友B:
拆电池,那是我们小时候常干的事情,为了电池上面圆型的小塑料盖

网友:
用料还挺足的,味道大不大?

网友:
估计得不偿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电池,那是我们小时候常干的事情,为了电池上面圆型的小塑料盖

两片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口哨

网友:
拆过,这玩意是不锈钢壳,太硬,不好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片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口哨

还能这么玩呀,我们小时候是二个手指一捏,看谁飞的远。远的可以吃掉近的,这样会导致会玩赢的比较多,输了的就到处找电池。那时候都是用手电,1号电池比较多。盖子有红有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这么玩呀,我们小时候是二个手指一捏,看谁飞的远。远的可以吃掉近的,这样会导致会玩赢的比较多,输 ...

和现在小孩吃的口哨糖原理一样……

网友:
折腾精神可嘉

楼主夜猫子还是上夜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这么玩呀,我们小时候是二个手指一捏,看谁飞的远。远的可以吃掉近的,这样会导致会玩赢的比较多,输 ...

满满的怀旧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