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太阳能发电系统,面板是这么写的DOEG

楼主(2021-05-18):
       如图,其实也不咋滴,就换了个D口和重新充电。具体看图吧。正面,目测就是一个PWM太阳能控制器。

外壳忍不了。

来出去浸猪笼,干净一点儿。

去掉上盖就一个方波逆变和一个太阳能控制器,一台机器有两个控制器,以备一用?

测量内置电池端子电池电量已经一丁点没有。其实不用测,控制器都不显示了。

内置电池100AH。

内置太阳能电池控制器,这个牌子是???

外置电池

外置电池还有11V。

没什么科技含量,这系统有两路太阳能输入口。分别接入两个控制器。但是电池确是并联,外置由于连接线断,导致过放,另一路电池板输入烧2导致无法充电电池过放。

接上B6开始充电。

电压上升很快。

娱乐下内阻,看来要报废了。

两块竟然都还能冲进45AH左右,用来照明完全没问题。

网友A:
连个MPPT控制器都不是啊!

网友:
废物利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MPPT控制器都不是啊!

这种不需要MPPT,估计是应急备用电。

网友B:
擦,你这个B6充电器竟然能显示内阻,我的B6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你这个B6充电器竟然能显示内阻,我的B6就没有.

这个好多年前就刷固件,具体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