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卡姆勒是不是仿的松下7421

楼主(2021-05-18):
还有扭力自停,外观看着蛮好看的,某宝卖186。

网友:
更像牧田。不过看描述没看到有说扭力自停 也没说开关是否带调速。

网友:
这货你说的两样占一样也不会是这个价了,3.6V不可能有调速、转速230:sweat:

网友:
无刷电机钻即可

网友:
买过,退了,不用插批头就能看到批头座明显的摆动

网友:
我问过了,不带调速

网友A:
开关别扭,直柄时左右拨还行,九十度时上下拨动太不方便了吧

网友:
这个还不如湾湾的车王那款3.6V螺丝刀好呢

网友:
买一把看看质量怎么样?仿出来就是能力挺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别扭,直柄时左右拨还行,九十度时上下拨动太不方便了吧

用用就习惯了,牧田021就是这种上下无极调速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用就习惯了,牧田021就是这种上下无极调速开关

022才是太阳轮开关,021是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别扭,直柄时左右拨还行,九十度时上下拨动太不方便了吧

你是没用过太阳轮开关的电批,真的好用到爆,比按键好用得多!!它是两边都一样的,大拇指食指可以配合使用!!松下那个才是反人类,前后推拉,大拇指短的话!!谁能推得到底??反人类,反人类!

网友:
小的用6220的,冲击批还是枪型的好用!

网友:
100以下可以一试

网友:
就一外形,图个啥呢,用的时侯满满的遭罪各种不爽